楼主(2019-07-13):
新手,想知道类似于脉冲完成标志位A280.03这样的地址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的地址是不是被规定死了,不能作为其他的用途???

网友A:
当然有很多这样的地址,用法都是固定的

网友B:
既然是标志,当然有很多,你只能遵守其规定使用

楼主:
请问在哪可以找到这些指令的介绍

网友C(2020-02-02):
cpu1e cpu单元手册里面介绍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