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3):
请问一下我想在触摸屏上显示模拟量的值,该怎么办?

网友A:
模拟量先读取,运算,传送到数据区。显示数据区,比如三菱的d0之类的

网友B:
这个建议可以先看看三菱的触摸屏的视频教材会比较容易理解了

网友C:
触摸屏读取寄存器地址d,模拟量值mov到寄存器D

网友D:
简单点,触摸屏直接可以做换算。

还有在简单点,PLC程序做运算,缩放。

网友E:
PLC中先读取到数值,通过PLC内计算得到工程值存储后再在触摸屏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