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3):
假设PID控制温度,输出PWM驱动固态继电器控制发热管通断,控制周期是5S,当前PID计算结果是X决定了控制周期5S内的PWM占空比,那X与占空比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本人菜鸟一枚,最近在学习PID控制,计算结果与控制输出的转换关系怎么也没想明白,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是一笔过,好像也没人提问这方面问题,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A:
X应该就是占空比,或者说是加热时间/控制周期(5S)的值,单位最终要折算成时间(S)。很早之前,本胖好像做过这类的控制,记得是本胖 比较懒,弄了个电炉子,自动做卤肉。硬件配置是电脑运行wincc、224XP(西门子)、SSR(固态继电器)、电炉子。在Wincc上设置温度曲线(实际是功率曲线,没加测温元件),只有PWM,没有PID,但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过了PID部分,而且PID如何跟PWM结合,所以,俺脚的差不多。俺那个分辨率是0.1s,控制精度就是1%(功率),对于50Hz的交流电来说,精度足够了。卤肉很好吃!
+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的意思是,X的值0-100对应该占空比0%-100%吗?卤肉好吃,就是吃多了会腻

网友A:
嗯的,再折合成时间,就是秒数。

网友B:
看看李金城怎么说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手头有RKC温控表的手册,看看就会很容易理解了,讲得比很多手册都简单明了

网友D:
你好像将PID,PWM,控制周期交合在一起了
在电脑编程提出这个问题,我特意追忆了一下,又网上搜了一下
PWM有一个标准的信号发生器,控制信号x经比较器与其叠加,产生PWM输出信号,这些是需要硬件完成的。
这里的x可以是你前级的PID输出,数字还是电压你懂的。
好像没有控制周期问题,有个基准频率,拿它计算出控制周期时间是不是太牵强了。

如果说PLC,那可能就是另一种思路了(OMRON PLC)
前级PID计算出的数字量,控制周期5s,用TPO指令完成<时间比例输出>。
温控器可能也是控制方式

客户使用很多年的程序

PWM指令要求在指定的端口输出(脉冲输出端口),给定频率,指定占空比。用于温控是否合适?
要想将PID的数据转变成占空比,可能很麻烦,没试过,都是用TPO解决的,TPO可以用任意输出点,很方便。
这是0.1Hz频率,50%占空比程序。
可以看出与5s的控制周期无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是平衡车的平衡控制或收放卷的张力控制,也是这么转换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想请教PLC的温控问题,第一次发贴发错板块了表情,我见过PLC都有温度自整定或简易PID指令(不知是不是所有的PLC都有),前几天突发奇想,通过PID算法能不能自己做一个温度控制指令呢,然后就卡在计算值X如何转换成实际输出这个点上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都是一样的道理,但要注意的是,温度是个大滞后的特点(就是温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突变),你的调节周期设置为5s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系统惯性很小的,周期应该减小,具体多少要看具体的问题(工艺)了。

网友E:
周期是5S,就是PWM三角波的时基;三角波的峰值和谷值,就是PID输出的X从0-100%。所以,占空比和PID运算结果的关系,就是线性正比关系。PID运算结果0-100%对应PWM输出占空比0-100%。与1楼所述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大概明白了,谢谢大侠

楼主:
第一次发贴求助,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热心帮助,小弟拜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周期是5S,就是PWM三角波的时基;三角波的峰值和谷值,就是PID输出的X从0-100%。所以,占空比和PID运算结果的关系,就是线性正比关系。PID运算结果0-100%对应PWM输出占空比0-100%。与1楼所述一致。
楼主后来明确了是使用PLC
他的目的是将PID计算出来的数字量,变成固态继电器能接收的开关信号(周期5s)
PLC里的PWM指令需要二个数据,其中一个就是“三角波”频率,5s对应是?Hz,PWM指令要求最低?Hz
估计这就是1楼说的“PID如何跟PWM结合”
要想PID跟PWM结合,也不难,将控制周期改为1s(1Hz)固态继电器顶的住。PID的输出限定在0-100,做不到就转换好了,再与PWM对接。
只是要看PWM可控制的端口是否留给你用。欧姆龙的挑食。
注:具体使用还请看各厂家的指令说明。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任老师,本胖的理解如果没错的话,PWM不是三角波,应该是方波。假设输出为0-5V,PWM在0-5S内,如果输出10%,那么就是0.5s的5V的方波输出,类似的如果是50%,那么就是2.5s的5V方波。PWM应该是个时间函数,输出的电压幅值就是0V和高电平的电压(0和1),没有中间的电压幅值。但是SPWM,就有中间电压了,高端的变频器一般会有SPWM,但PLC的PWM输出,一般没有这么高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哦,是这样呀。我说的PWM是传统的那种。嘻嘻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嘻嘻,PWM输出是脉冲方波,这个没错,可是它的输入是0-100%的模拟量与三角波做比较的。其结果是以三角波的频率为时基,占空比可调的脉冲。是吧?这是传统的PWM控制基本原理。

网友F(2019-11-04):
别吵了,说的都正确,PWM就是脉宽调制电路,绝对输出是方波,最后控制的效果就是控制通电的时间,这种PWM调制方式在电视机,电脑主机的开关电源里面大量应用,都是属于自动控制的方式。还有一种调频法,这里不作讨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假设PID控制温度,输出PWM驱动固态继电器控制发热管通断,控制周期是5S,当前PID计算结果是X决定了控制周期5S内的PWM占空比,那X与占空比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本人菜鸟一枚,最近在学习PID控制,计算结果与控制输出的转换关系怎么也没想明白,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是一笔过,好像也没人提问这方面问题,是我理解错了吗?
PID整定的输出在设置向导的时候能选择输出类型,选择数字量输出,程序里面关联好输出Q的地址就可以控制了,基本都是控制加热棒,PID的输出是范围是0---100(就是你说的x),占空比就是输出的百分比的多少,比如占空比是100%,就是5秒钟的时间里全部都是开,占空比0%.一个周期都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