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3):
我们打算恒压供水供气喷雾,水路和气路一块进行PID整定,相互影响较大,各位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A:
水喷雾的方式有几个
1.超声波雾化
2.增压通过专用雾化头雾化
3.用压缩空气和喷枪配合雾化
楼主题目中应该是第三个,这个方案中主要是保证气压的稳定性就可以

网友B:
你是要串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我们就是用压缩空气将水打成雾,只不过受限于水阀的调节灵敏度,我们用一个调压模块控制水泵的电压来保持恒压供水,这样下来水泵的波动范围过大,水压的PID不好调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暂时水路和气路各自调的各自的PID,两个PID串起来会稳一点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确定水压要比较稳定可以考虑变频器恒压供水,那样水压波动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是一个直流水泵,变频器调不了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为了保证最后面的控制稳定,不能两个都很稳定,前面的可能波动大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错,我们就是用压缩空气将水打成雾,只不过受限于水阀的调节灵敏度,我们用一个调压模块控制水泵的电压来保持恒压供水,这样下来水泵的波动范围过大,水压的PID不好调控。

实际用水量稳定吗,如果实际使用波动很大就不好调节,否则就是PID参数没控制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水阀已经是手动调节了,不参与到PID整定中,如果单纯设置水泵电压水泵稳定抽水,而作为恒压PID输出时就波动比较明显,经常会出现特别大的一下抖动然后小抖动,像一个周期一样,目前为=为止只调出一个稳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对了,我们用的这个直流水泵的调压模块是一个可控硅PWM调压模块,波动值经常出现上下限的值,不怎么好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对了,我们用的这个直流水泵的调压模块是一个可控硅PWM调压模块,波动值经常出现上下限的值,不怎么好调

PID的反馈值是不是水管中的压力值?PID是用PLC来做的吗?建议你大概画一个控制流程图出来,这样便于帮你分析,现在都不清楚你的水阀是装在哪里,PID的采样位置在哪里,这些都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