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DRAVI 指令

楼主(2019-07-13):
信捷PLC DRAVI指令启动停止太猛可以加个寄存器来调加减速吗、

网友A:
是不是XD系列,如果是要在系统参数块配置的,

网友B:
D8230  D8231

网友C:
我记得信捷XC系列,一个程序里定位指令DDRVI/DDRVA只能用其中一个,,哎!

网友D:
楼主这是控制伺服驱动器,还是步进电机。如果是伺服调节一下伺服刚性或者这减速

楼主:
XC3 的步进电机

楼主:
D8230 是Y0 吗 D8231 是Y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3 的步进电机

网友E:
可以直接在伺服驱动器里面调的

网友F:
相对定位指令,指令上有加减速的赋值,不要写太高,比如 DRVI K10000 K200 Y0 Y4,其中K200是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