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1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9-07-14):
台安N100 15kw变频器启动瞬间报故障

这是什么报警信息呀,求解

网友A:
没用过?有没有技术手册?那真不好办了。像这故障一般都是输出硬件或电机与电缆有问题了吧?

网友B:
GF报警接地故障,IGBT 互感器,控制板 驱动电路都有可能逐一排除吧。

楼主:
带一台7.5kw电机报警,带两台3kw电机没问题,我的变频器是15kw的,是电机启动瞬间报警,说明书上没有这个报警代码

网友C:
楼主啊,这个应用案例中不能直接启动电机的,建议确定开哪个电机先选择好,通过开通变频器控制端的方式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