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4):
试图修改EPLAN405属性字体高度,为什么线号高度没有发生变化 ,字体 高度仍然是1.8呢?

网友A:
字号可能需要单独修改

网友B:
如果需要用层来改变字体大小的话,需要在连接配置里面选择该层默认字体大小,一旦修改,则只按照设定大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用层来改变字体大小的话,需要在连接配置里面选择该层默认字体大小,一旦修改,则只按照设定大小显示
哦,明白了,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