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4):
B系列的触摸屏怎样切换两种以上的语言。用什么方法?比如1中文2英文3泰语或其他语言。谢谢!

网友A:
建议三种语言,加三个按钮,点那个按钮,就切换那种语言

网友B(2021-02-09):
回复 网友A:
怎么才能调用切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