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4):
我们现在用的水流量计记录的是累加值,想通过PLC转换为瞬时值,有什么计算方法吗

网友A:
这个就是距离和速度的关系啊。你可以设一个采样周期,比如:1小时、一分钟等等,然后按照这个周期计算你那个累计值的增量,用增量/周期,就是瞬时速度了。如:1秒钟的增量是100m3,那么流量就是100m3/s。

网友B:
我见过的流量计都是有瞬时值的,如果没有1楼的方法不错呀

网友C:
做个时基,记录前一时的值,在下一时刻,计算差值,把现值记录为前一时的值.差值除以时基就是瞬时量.
注意时基的采用.短了瞬时值剧烈变化,长了看起来不变.或者采用滑动窗口.

楼主:
嗯,一下子点明白了

网友D:
直接选用合适的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