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4):
请问有没有朋友熟悉三菱fx3u485ADP模块读取安川绝对值位置数据的处理程序,可否指导一下?RS指令相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用的是FX3U48MT+485BD+485ADP-MB,安川SGM7G系列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按以上的接线及参数、程序,ADP模块上的RD灯一直亮红色,这是什么问题,可否指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用的是FX3U48MT+485BD+485ADP-MB,安川SGM7G系列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按以上的接线及参数、程序,ADP模块上的RD灯一直亮红色,这是什么问题,可否指导一下

不好意思,485ADP我没有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用的是FX3U48MT+485BD+485ADP-MB,安川SGM7G系列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按以上的接线及参数、程序,ADP模块上的RD灯一直亮红色,这是什么问题,可否指导一下
如果硬件是FX3U-485ADP-MB,实现Modbus的话,可以用ADPRW指令!比RS指令更方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好的,还有个问题,现在RD灯一直亮红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的,还有个问题,现在RD灯一直亮红灯是什么原因呢
你已经编写好测试程序了吗?能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A:
还没,ADPRW指令没用过,在看资料

网友A:
回复 网友C:
FX3U+485BD+485ADP像这样连接安川驱动的PSO和/PSO,通讯参数该怎么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X3U+485BD+485ADP像这样连接安川驱动的PSO和/PSO,通讯参数该怎么设呢
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您这个安川设备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呢?如果支持,那么在您现有的硬件配置下就可以方便的使用ADPRW指令,如果设备不支持Modbus协议,可能还得用RS指令呢!

网友A:
这个可能不支持modbus协议的,那么用RS指令,我之前尝试像上面这样写, 但是读取不了,RD灯一直是红灯,也不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不支持modbus协议的,那么用RS指令,我之前尝试像上面这样写, 但是读取不了,RD灯一直是红灯,也不闪
设备通信协议发出来,写的测试程序发出来!这样好分析一些!

网友A:
发了截图,无协议通讯,能看到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无协议通讯

网友A:
漏发plc参数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协议通讯

安川这个设备我不熟,根据你RS指令的内容,发送个数为0,意思这个设备会主动发数据给PLC?
接收完成标志位M8123置位后,一般是转存接收到的数据后就立刻手动复位M8123

网友A:
这个安川伺服驱动器SGD7S-180A00A应该没什么特别的,您说的这个0意思是,我这边的plc只接收驱动的数据而不发送 数据给驱动,这是安川的资料

网友A:
FX3U连接485BD及485ADP,通讯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呢,是用通道2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FX3U连接485BD及485ADP,但实际与安川驱动连接的是485ADP,BD模块未接线,BD模块需要设置通讯参数吗,另外ADP模块是不是用通道2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X3U连接485BD及485ADP,但实际与安川驱动连接的是485ADP,BD模块未接线,BD模块需要设置通讯参数吗,另外ADP模块是不是用通道2呢
应该是通道2,记不清了!得查查手册!通道2的话应该是RS2指令!这个时候485BD对应的可以用RS指令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X3U连接485BD及485ADP,但实际与安川驱动连接的是485ADP,BD模块未接线,BD模块需要设置通讯参数吗,另外ADP模块是不是用通道2呢
你看看这个,对了!你现在485BD有没有使用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485BD没有使用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好像能读到数据了,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程序好像有问题,plc上电后只读一次,发脉冲转动电机后,上面读到的数据还是一样,没变化,要重启plc才能刷新数据,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能读到数据了,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程序好像有问题,plc上电后只读一次,发脉冲转动电机后,上面读到的数据还是一样,没变化,要重启plc才能刷新数据,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M8430为什么要延时复位,应该是马上复位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到了,已改,另外,接收接收标志位为M8423

网友A:
有个问题,再请教一下,上面接收的ASCII码为什么是两位存在一个寄存器里的,比如D203=2,(有个逗号)我要转换成圈数时该怎么转呢

网友B:
要改成8位模式,怎么转换去看我给你的那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