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台达plc

楼主(2019-07-14):
请教老师,传送数据的起始装置和接收数据的起始装置指的是什么?

网友A:
S,就是source的意思吧,就是源.传送或者通讯指令,要传送的数据放在这里面,但数据可能是很多,所以用起始位置表示,后面跟连续的数量.
D,应该是destination,就是目标.传送的目的地或者通讯接收的地方,数量多个的话,以首地址表示的后续多个存储量.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