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4):
最近在学习施耐德M200系列的PLC,在官网看教学视频看刀一个叫鼓寄存器的东西很不明白这个指令是有什么用的?以前我用过西门子也没听过这个,,所以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用的是 SOMACHINE BASIC 1.4版本的编程软件,请问现在最新的多小版本了?我在官网下不到,说真的施耐德的网站服务做得一般,,请教大家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明天帮你问问熟悉施耐德电气产品M200的网友们,跟帖回复你哈,有其他疑问欢迎上贴

网友B:
是鼓控制器还是鼓寄存器?鼓控制器在最早的PLC指令里有的,模仿早期的顺序控制功能,PLC出现之前,实现顺序控制是采用类似八音盒的原理,在一个旋转的鼓上设置不同的凸轮,在不同的位置使开关接通,从而实现时序控制。。。。看见过,从来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施耐德M200系列的PLC,在官网看教学视频看刀一个叫鼓寄存器的东西很不明白这个指令是有什么用的?以前我用过西门子也没听过这个,,所以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用的是 SOMACHINE BASIC 1.4版本的编程软件,请问现在最新的多小版本了?我在官网下不到,说真的施耐德的网站服务做得一般,,请教大家了

目前的版本是MachineExpertBasic V1.0 63163版本,这个版本之前是Somachine Basic 1.6 SP2版本,这两个版本软件施耐德官网都提供了下载,其中SomachineBasic版本也包含在Somachine软件包内,这两个版本软件不能共存在一个系统内,安装了前者后者就无法安装,安装了后者前者就让你卸载。

鼓寄存器实际上的应用可以理解为电子凸轮的功效,在其他施耐德机种中,用鼓功能块来替代相同功能。

网友D:
顶楼上两位的答案.
形象点就是一个鼓的圆柱面,上面有好多凸台.有一排触点沿鼓的高方向分布.鼓转动,凸台就把触点顶上闭合接通.起到按顺序接通断开一组开关.

网友E:
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啥...这个电子的主令控制器啊是?

网友B:
那和我猜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时序信号发生器,如果正好需要这样的逻辑,应该比较好用吧。我没用过,因为这是顺序控制的时候往往要处理很多意外和连锁,干脆自己编

网友F:
Drum 功能块的操作原理类似于机电鼓定序器 ,它根据外部事件更改步骤。对于每个步骤,凸轮的高点会提供一个之后由控制器执行的命令。若为 Drum 功能块,这些高点通过每个步骤的状态 1 用符号表示,并且分配给输出位 %Qi.j 或存储器位 %Mi。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还以为不会有大神理会我这些小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理解的话是不是把鼓对应的位配置上正确的输出点后,鼓转到哪一位就会有相应的动作?

楼主:
多谢大家解答,,我好像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就是我想找M200的编程手册,,但是我在施耐德的官网找不到详细的,,我就是想找跟西门子或者三菱那样详细到每一个指令都有介绍的手册,请问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就是我想找M200的编程手册,,但是我在施耐德的官网找不到详细的,,我就是想找跟西门子或者三菱那样详细到每一个指令都有介绍的手册,请问有吗

部分指令在软件使用手册上,你可以查看联机帮助。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就是我想找M200的编程手册,,但是我在施耐德的官网找不到详细的,,我就是想找跟西门子或者三菱那样详细到每一个指令都有介绍的手册,请问有吗
楼主这个一个是编程指令的介绍,一个是硬件接线的介绍。其中编程部分是我分卷压缩上传的

网友B:
看联机帮助就足够了。我不知道so machine 有没有仿真功能,unity Pro看了联机帮助,要还有不明白的,拖个块出来,仿真看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联机帮助就足够了。我不知道so machine 有没有仿真功能,unity Pro看了联机帮助,要还有不明白的,拖个块出来,仿真看一下就清楚了
有啊,有模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就是我想找M200的编程手册,,但是我在施耐德的官网找不到详细的,,我就是想找跟西门子或者三菱那样详细到每一个指令都有介绍的手册,请问有吗
楼主这个一个是编程指令的介绍,一个是硬件接线的介绍。其中编程部分是我分卷压缩上传的
多谢分享,不是否个人觉得,施耐德的东西有点难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就是我想找M200的编程手册,,但是我在施耐德的官网找不到详细的,,我就是想找跟西门子或者三菱那样详细到每一个指令都有介绍的手册,请问有吗
楼主这个一个是编程指令的介绍,一个是硬件接线的介绍。其中编程部分是我分卷压缩上传的
多谢分享,不是否个人觉得,施耐德的东西有点难用。

这个就是你看得指令手册,你看他提供的资料你会有同样的问题,你需要去看SomachineBasic通用库指南,得到这个指南最好的途径是看软件的联机帮助,他们的内容相同。

我很惊讶这位版主为什么不认真看这个主题贴中的发言,不过也许这就是他的积分要远远多于我的原因吧。

网友B:
建议吧指令手册单发个帖子,用的时候好找。。

网友H(2019-11-03):
鼓寄存器实际上的应用可以理解为电子凸轮的功效,这种鼓寄存器还是第一次,国内倒是电子凸轮,同步控制,追飞剪之类的听得比较多,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哈,,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比较粗心,觉得一些比较细微的东西就不会很刻意的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