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D740-2.2k

楼主(2019-07-15):
三菱FR-D740-2.2k因除尘不小心把con2的线扯岀,求各位大师怎么把con3和con2相连呢!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A:
对着端子排的引脚焊回去,

网友B:
那个针上面应该有孔吧,插回去就好了

楼主:
各个脚都是一样的,无法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个脚都是一样的,无法判断,

那就看论坛谁有这个型号变频器的,提供一下排序。

网友C:
某宝上一大堆,买一根!拔线不是你那样拔的,要拿住接头!

网友D:
哈哈;再找台D700的变频器拆了对照焊回去;

楼主:
因为只有一台这个D700,其它都是其它牌子的!我无法用对照法了,才求各位大师了!

网友E:
5楼说的很对,买根线,否则你要慢慢研究了

楼主:
因为5楼说的对,但是我不知道淘宝那有卖的,我也搜了但是找不到。

网友F:
回复 楼主:

问问老板有没有

楼主:
已经问了,那家一直不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C:
真服了你了,某宝上一堆,你一家一家问嘛,平时不购物的啊...卖三菱配件的也可以问嘛,一般都有,大小也是个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