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门子S7-200的modbus地址对应

楼主(2019-07-15):
下图是西门子S7-200的modbus地址。最近想将几台设备的S7-200 226用modbus连接起来接到一个触摸屏上。在办公室测试连通了,在modbus地址中没有MB0、M0.0的对应地址,我怎么用触摸屏去控制设备?难道要使用VB,然后再读取其中的一个位吗?
另外,在用调试助手连接S7-200时是连通的,PLC地址是10,用“0A0100010008”去读取输出点的值,有返回值,但不管有没有输出,返回值都相同,不知哪里错了,是不是读取的首位地址写错了?
使用触摸屏按照这个地址连接是可以顺利接通的

网友A:
S7-200默认是PPI通讯模式,需要调用MODBUS从站程序,并指定数据区起始地址

网友B:
返回值是什么?
是不是报通讯出错?
用vb传.

网友C:
你的截图已经说明了啊,modbus通讯可访问的地址有I.Q.AI.V。不支持M区,触摸屏可直接用V区来做,没什么区别
“0A0100010008”不是读取输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回值是什么?
是不是报通讯出错?
用vb传.
返回值如果出现“81”是错误的,没出现它。返回值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截图已经说明了啊,modbus通讯可访问的地址有I.Q.AI.V。不支持M区,触摸屏可直接用V区来做,没什么区别
“0A0100010008”不是读取输入吗
输入、输出都有信号时,返回值也没有变化
直接用V区怎么做?“MOV”到“MB"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返回值是什么?
是不是报通讯出错?
用vb传.
返回值如果出现“81”是错误的,没出现它。返回值全是“0”
0a010100crc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截图已经说明了啊,modbus通讯可访问的地址有I.Q.AI.V。不支持M区,触摸屏可直接用V区来做,没什么区别
“0A0100010008”不是读取输入吗
功能码为01是读Q区,功能码为02是读I区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返回值是什么?
是不是报通讯出错?
用vb传.
返回值如果出现“81”是错误的,没出现它。返回值全是“0”
你能不能把收发报文都贴出来看看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触摸屏上的地址是V0.0之类的地址,和M一样用,在PLC程序中,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地址,或是把V指向M,随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上的地址是V0.0之类的地址,和M一样用,在PLC程序中,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地址,或是把V指向M,随你自己
它只能读“VW”,不能读VW0.0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触摸屏上截图,如威纶通,可选6x bit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S7-200的modbus地址表里没有6X,它不支持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C:
详见西门子S7-200系统手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写寄存器应用6x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发送报文正确、返回报文也正确,你的发送报文是请求Q0.1~Q0.7、Q1.0的状态,返回报文中数据为00表明此时Q0.1~Q0.7、Q1.0均为0
你的收发报文和Q0.0状态无关!

网友B:
以后调试助手最好使用modbus协议的吧,串口层的你理解就错误了.
你估计就是关版说的错误.报文里面0001表示的是线圈00002也就是Q0.1.我猜也是这个错误或者这个引起的错误.但没想到你只试q0.0,8个点,你好歹也得多试几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发送报文正确、返回报文也正确,你的发送报文是请求Q0.1~Q0.7、Q1.0的状态,返回报文中数据为00表明此时Q0.1~Q0.7、Q1.0均为0
你的收发报文和Q0.0状态无关!
Q0.0它对应的寄存器编号为00001,但在报文中的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0000
你发送的0A 01 00 01 00 08 ** **
实际上是读Q0.1~Q0.7和Q1.0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现在可以读取了,我记得原本试过“0A0100000008"的,可能也搞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我试过“0000”的表情  按照版主的提示,现在可以了。应该是“0A0100000008”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现在可以读取了,我记得原本试过“0A0100000008"的,可能也搞错了
客气!这个调试助手我用过!好像有的时候会出现计算出的CRC校验不正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