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硬件设备:大连德嘉兼容S7-200PLC任一型号,此例中选用微信监控型PLC(WX17型);歩科人机界面,型号为MT4434TE。

首先要建立连接,在Kinco HMIware编辑软件里,将其型号为MT4434TE拖动到工作台中,然后在PLC选项里选用型号为SIMENS S7-200 Ethernet(TCP Slave),以此来代替德嘉PLC。

在触摸屏HMI0上右键点击,选择属性,更改触摸屏的参数设置:

在PLC0上右键点击,选择属性,更改PLC的参数设置:

也可直接双击绿色网线,来进行网络设备配置:

接下来开始组态画面,添加各个变量地址,位状态切换开关,数值输入,组态画面如下:

下面举几个各元件参数设置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1)VD10累加显示参数设置:插入数值输入元件

(2)6个按钮指示灯参数设置:插入位状态开关切换元件

(3)VW30中的调节+ (-类似)参数设置:插入多状态设定元件

然后将组态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

以下是此款PLC中的程序:

最终可以看到触摸屏上的画面,如下:

可见,大连德嘉兼容S7-200系列PLC可与歩科触摸屏通讯,另外德嘉全系列PLC也可与昆仑通态、维纶、西门子SMART LINE系列触摸屏通讯,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A:
这个步科的组态软件和欧姆龙NB系列的一毛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这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