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西门子V90伺服驱动用软件调试配套电机,现在用软件想运行一下这个伺服电机,参数改了一些但都是一直显示伺服使能失败。驱动只接了点电脑与电机,我想请问是X8端口未接的原因,还是参数没有改对的原因,还是驱动器有问题了?望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失败软件会有提示的吧,照着提示的内容做就行了。
实在不行就恢复出厂,我记着V90线接好后用软件连接不用调参数就可以使能手动

网友B:
1.V90伺服驱动器,上电后,先做一下回工厂设置参数,清除可能出厂调试时的那些参数。
2.如果还不行,那么请楼主贴出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C:
你的软件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V-ASSISTANT 软件。

网友D:
当伺服和电机接好线后,使用V-ASSISTANT 在线 自动读取伺服及电机型号,可选择速度或位置模式在软件相应页面控制其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这个一套机器不配套,驱动器功率要大一些,软件在线显示的为本身驱动器功率段的伺服电机型号,不是我所接的电机,然后选择速度模式,点伺服使能,显示伺服使能失败。是不是因为驱动功率大了配不了小功率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