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各位老师好;我这里有台 台达变频器VFD075E43A-M  上电正常  打运行测量  P对u265v  P对V478V  P对W 265V   N对u265v    N对v8V  N对W 265V  我把上桥U相光耦更换后  上电测量还是老故障  现在不知如何下手  请各位老师给于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很明显。V相上桥没有工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用来测试缺相问题时,能很快判断问题在哪相,上桥还是下桥。还不用示波器和电流探头

网友D:
按你的测量数值说明V相下桥一直导通没有关断,检查V相上下桥驱动电路,特别是关断负压是否正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V相下桥IGBT击穿短路。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我试试看

网友E(2021-04-07):
怎么处理的

网友F:
查一下各栅极电阻是否有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