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EH2连接仪表

楼主(2019-07-15):
台达plcEH2,输入模块04AD-H2。用软件里的通讯程序向导,连不上通讯仪表。表上没显示,刚接触plc,诚请老师指点怎么设置,非常谢谢。

网友A:
01 10 00 00 00 02 04 42 48 00 00 67 c1这串数据是你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的,现在要用PLC发送,这串数据要占用13个寄存器,那么就是
RS D10 K13 D40 K10,在这个指令前先把这串数据写入对应的寄存器
MOV H01 D10
MOV H10 D11
.....
MOV HC1 D12
另外请仔细看手册的RS指令用法,上传电脑上的图片建议用截图(可以下载截图软件或者QQ截图),拍照显示器的图片看不清。

网友B:
楼主请不要重复发帖之类的哈,同一个问题的请在一个帖子详细说明并跟进哈。尽量提供更多具体的内容,这样更容易得到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一楼的老师热心回复,老师给指点一下,哪里不对,表没显示

楼主:
不好意思图顺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 10 00 00 00 02 04 42 48 00 00 67 c1这串数据是你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的,现在要用PLC发送,这串数据要占用13个寄存器,那么就是
RS D10 K13 D40 K10,在这个指令前先把这串数据写入对应的寄存器
MOV H01 D10
MOV H10 D11
.....
MOV HC1 D12
另外请仔细看手册的RS指令用法,上传电脑上的图片建议用截图(可以下载截图软件或者QQ截图),拍照显示器的图片看不清。
老师你好,非常感谢您的指教,打了那么多的字,多谢,问题找到了,表有显示了,祝您天天开心,谢谢

楼主:
请教老师,rs指令,接收数据内容处理是什么意思?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