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以前曾经现场接错过,即:把地线误接在PB上。以前是上电即烧变频器!我就有些不解! 按原理,IGBT内部的自动单元的作用是:当谋种原因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或电机倒灌。曾发电状态时,自动单元的三极管VTB才导通,使自动能耗电阻来消耗高出的直流母线电压,吸收掉直流母线的多余电压!按理,平时这个管子应该是不导通的,只有高出直流母线所设置的电压一定值时,该管才导通。
那么,我遇上多个接错的,都是上电变频器就炸!但这次又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现场的人把地线接在了PB上,不仅变频器坏了,电机也烧了,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试想:难到变频器不管直流母线电压高不高,一上电会自检一下?图中的VTB 和RB 是自动能耗电路。正常上电时不应该导通啊!
电机也烧了是怎么回事呢?只因为PB当地线接了。大家研究一下吧。

网友A:
PB 接地相当于变频器直流母线通过制动电阻接地,变频器上电这个接地冲击电流还是相当大的,所以变频器炸机 充电电阻烧坏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此时制动管是导通的,那破坏性更大,那相当于  正直流母线与负直流母线短路,你说呢?

网友B:
但烧电机好像比较少见吧。

网友A:
是不是接地线与 电机接地共地呀?接地线在电机接线盒内打火秧及电机线圈呢?【接地电流太大】有这可能吗?瞎猜的。

网友C:
接之前都不看说明书的吗?怎么会把地线接到PB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直流母线没有超出设定值时,这个管子应该不导通啊,为什么一上电就炸机呢?还有,电机为什么烧呢?并不是运行时炸机,而是一上电就炸机,电机为什么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把地线接在PB上的表现,以前有过,就是一上电就烧变频器。并没有运行起动。变什么会经常出现接错问题呢?两个原因:一、该变频器设计不规范!有时把地线放变频器左侧,有时放右侧,造成配柜子的依着习惯在配柜时全把地线甩在右边。然后连看都不看,就接在了PB上。也就是说变频器厂家无论哪批生产的变频器,应该地线与PB线统一设计!地线在右边永远在右边!可是这个厂家有时地线放右边,有时地线放左边,还有放中间端子的情况,这就造成了PB端子也在变化端子的位置。然而,配柜子人员也应该看好端子功能再接线。他们没有看,只是依着以前的习惯把地线乱接。配柜子的不是2我公司的员工。这就是由于变频器的地线和PB线老换地方,配柜子的又不好好看端子功能,造成的共性循环!但我不明白的是:一、直流母线在正常范围内,VTB应该不导通动作。二为什么烧电机?因为变频器还没有运行呢。这是接错地线的头一次烧电机的一例事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把地线接在PB上的表现,以前有过,就是一上电就烧变频器。并没有运行起动。变什么会经常出现接错问题呢?两个原因:一、该变频器设计不规范!有时把地线放变频器左侧,有时放右侧,造成配柜子的依着习惯在配柜时全把地线甩在右边。然后连看都不看,就接在了PB上。也就是说变频器厂家无论哪批生产的变频器,应该地线与PB线统一设计!地线在右边永远在右边!可是这个厂家有时地线放右边,有时地线放左边,还有放中间端子的情况,这就造成了PB端子也在变化端子的位置。然而,配柜子人员也应该看好端子功能再接线。他们没有看,只是依着以前的习惯把地线乱接。配柜子的不是2我公司的员工。这就是由于变频器的地线和PB线老换地方,配柜子的又不好好看端子功能,造成的共性循环!但我不明白的是:一、直流母线在正常范围内,VTB应该不导通动作。二为什么烧电机?因为变频器还没有运行呢。这是接错地线的头一次烧电机的一例事故。

楼主:
回复 网友C:
配柜子的不是我单位的人,以前经常接错!两个原因:一是该变频器在不同时期生产的、以及功率变化等,变频器的地线和BP线,不是一个位置。有时地线在左边PB线在右边,有时正好相反!二是配柜的没有认真看端子功能的变化,依着以往的习惯接线,造成了错把PB当地线。我想不能的是这个VTB管子只是直流母线电压在高出设定值时才导通,来使迭在直流母线上的电压让RB吸收掉!为什么开机就导通呢?难道每台变频器都这样吗?我想是不是一开机VTB 有可能自检一下?
 烧电机我就更不解了,因为只是一上电就炸机,并没有按起动。电机是怎么烧的呢?所以把息怕疑问拿来分享。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兄弟说的很对,本胖也觉得这种事故应该是可以从变频器的设计上避免的,但愿国产的变频器能率先突破。

网友A:
上电瞬间,由于制动电阻接地【制动电阻一般阻值较小】,就相当于正直流母线接地,这个冲击电流是相当大的,导致地线带电,想一想如果地线带电,那些与地线有连接的设备会发生什么。想一想交流380v 对地短路会发生什么,直流537v 对地短路又会发生什么?制动管的耐压又是多少?制动管上电瞬间能耐受的电压又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认为,PB端不是直接接在了RB电阻上吧,我觉得应该是接在VTR管的控制极上,当母线电压超出一定的设置值时,该管导通,接通了VR电阻。这个电阻用来消耗掉母线电压上的多余电压。当该管没有导通时,RB电阻相当于没有工作。那么错把地线接在VTB管的控制极上,我就想知道VTR怎么会导通?也许是VTR的G与S极是否在没有工作时有漏电流?或者变频器开机时有个自检?正常工作时,VTR应该是不导通的,只有直流母线电压超高时VTR才动作。另外,以前也曾经接错过,一上电就烧变频器,估计是VTR管坏或者是充电电阻以及整流桥坏,因为直接返厂了,我并没有查。但是这次为什么会烧电机?因为变频器并没有运行,一上电变频器就坏。
 这次我没有在现场,所以我感觉纳闷。您能详细讲一下VTR工作过程吗?BP我觉得不是直接接在RB电阻上的。请指教。
这种情况不是我们接的,是配柜子单位接的,都是一上电就损坏变频器,并没有运行,电机又是怎么坏的呢?

网友A:
一般18.5KW变频器一下型号的【包括18.5KW】 的变频器才有制动电阻,以上型号的都没有制动电阻,只能接制动单元,接在端子P【P+ 】与N【P-】之间。能接制动电阻的变频器,内部有制动管与制动驱动电路,变频器制动电阻端子为PB与P【P+】,制动电阻接在其间。即制动电阻一端接变频器直流母线的引出端子P【P+】,一端接接PB端子,PB端子与变频器制动管C极相接,制动管E极与变频器负直流母线相接并引出一控制极E,此控制极与制动管的基极【G】根据制动电压的阀值来决定制动管的导通与关断,即CPU检测到制动电压来到,输出刹车信号,命令驱动电路【制动驱动电路动作】,制动管导通,制动电阻工作,将泵升电压降低。泵升电压检测是检测的直流母线的电压,一般通过电压比较器来检测并执行。PB接的是制动管的C极,而不是控制极,此极通过的是大电流,而控制极只能通过小电流,控制源理: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其工作在开关状态,即基极接受的是脉冲信号,导通的长短,取决于此脉冲信号脉宽的长短 。类似开关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一直以为PB接在控制极了,还是我理论太浅。但我这次不明白和是:电机怎么会烧呢?因为变频器并没有运行啊?这种PB接错的现象,一般是上电就坏变频器,并不等运行。这次我没在现场。也是真有些迷糊了。
 这回我明白了,BP是接在控制管的集电极上与电阻之间。

网友A:
至于电机烧坏,也许是巧合,暂时还没有找到理论基础。总之接线要特别注意,由于不同品牌的变频器,端子排列的原因,又由于当事人接线疏忽,有把电源进线接在制动电阻端子上的,也有把电源进线接在直流母线引出端子上的,尤其是小功率变频器,端子排列比较特殊。有把地线接在PB端子上的,也有把地线接在【N端子 】上的【直流母线负引出端子】。还有把零线接在N端子上的。五花八门的接法,给变频器造成了伤害,也造成了经济损失,一定要引以为戒,千万 千万注意,一定要上紧安全这根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细心解答。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要怨配线人员,要怨就怨出图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出图人员没有错误,是他们常期配我们的柜子,图纸完全正确,只是他们习惯了地线在右边,没有注意变频器的变化。他们按照以前有曾经配过的图纸下好线,把地线先甩在右边,就接了,没有注意到一批变频器地线突然在左边,而PB在右边了。出图人员也不可能在编辑中指明变频器地线变在了左边。正常的变频器生产也应该无论哪一批多大功率的变频器,端子功能应该有规律的进行。
这个问题出现过多次,从现在开始,强制下了一个令:柜子配完后,由一个总负责有进行检查并地柜子上签字帮能出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出图人员没有错误,是他们常期配我们的柜子,图纸完全正确,只是他们习惯了地线在右边,没有注意变频器的变化。他们按照以前有曾经配过的图纸下好线,把地线先甩在右边,就接了,没有注意到一批变频器地线突然在左边,而PB在右边了。出图人员也不可能在编辑中指明变频器地线变在了左边。正常的变频器生产也应该无论哪一批多大功率的变频器,端子功能应该有规律的进行。
这个问题出现过多次,从现在开始,强制下了一个令:柜子配完后,由一个总负责有进行检查并地柜子上签字帮能出厂。

虽然问题出在配线,但看内容好像都占包
“他们按照以前有曾经配过的图纸下好线”----凭什么,没有你们的暗示,岂不是白做功。
“没有注意到一批变频器地线突然在左边,而PB在右边了”-----又为什么会这样,厂家换了,型号换了,都不是?奇葩的变频器。
“正常的变频器生产也应该无论哪一批多大功率的变频器,端子功能应该有规律的进行。”-----一厢情愿了,同厂不同型号,端子布局,功能都可能不同。

“这个问题出现过多次,从现在开始,强制下了一个令:柜子配完后,由一个总负责有进行检查并地柜子上签字帮能出厂。”-----不可理解的一句找补,以前柜子做完没有检验?不打点?太神奇了

网友F:
看错标题了~~我以为是PB线两根接反的问题。

网友A:
回21楼。制动电阻两端接线,应该没有反正吧,好像制动电阻哪一端接PB,哪一端接P【P+】 ,都没有关系吧。只有制动单元不能接反,正【+】只能接P【P+】,负【-】只能接N【P-】,坚决不能接错,接错会炸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厂家没换,品牌也没换,图纸也没变。只是变频器不是同一批的。这是配线人员不应该发生的事。也是变频器端子也不应该随意变换位置。如果配线人员不按习管配线,认真看图纸和端子功能,也是能避免的。
 但是技术行业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就如吃饭也有掉饭米粒的时候,木匠也有看错改的情况。不过应该引以为械。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厂家没换,品牌也没换,图纸也没变。只是变频器不是同一批的。
你别说型号也没变,如是这样的变频器还要继续用吗?

网友G(2019-12-19):
PB线接错确实容易导致故障,不过一般新购变频器都会有说明书随机一起,不懂的建议多看看说明书,另外保险起见咨询一下厂家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不是我们接错的,是为我们加工变频柜的接错的,不止一次,后来他们贴上自己的名字,好追究责任。事故的造成是由于他们没有细心看端子。按照自己以前的习惯配甩线了。汇川变频器确实是这样:同一功率的变频器,只是型号不一样,地线有在左边的,这时PB就到右边了。地线在右边的,左边就是BP了,并且还有地线在中间的,还有两边都有地线的。以前就是因为他们接触 的变频器是左右两端都是地线,所以是他们没有看。但是我觉得其它品牌的变频器不管怎么变,地线始终在一个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是我们接错的,是为我们加工变频柜的接错的,不止一次,后来他们贴上自己的名字,好追究责任。事故的造成是由于他们没有细心看端子。按照自己以前的习惯配甩线了。汇川变频器确实是这样:同一功率的变频器,只是型号不一样,地线有在左边的,这时PB就到右边了。地线在右边的,左边就是BP了,并且还有地线在中间的,还有两边都有地线的。以前就是因为他们接触 的变频器是左右两端都是地线,所以是他们没有看。但是我觉得其它品牌的变频器不管怎么变,地线始终在一个位置。

网友H(2022-03-22):
学习了??,以后就避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