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大家有没有PLC自带时钟不准的问题,每个月慢几分钟,半年下来差了10分钟左右。有没有连接北京时间的方法??请各位高手支招。目前只能在线手动校准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有没有PLC自带时钟不准的问题,每个月慢几分钟,半年下来差了10分钟左右。有没有连接北京时间的方法??请各位高手支招。目前只能在线手动校准时间。

如果你的网络中有时间服务器,时间服务器可以进行网络对时,你的PLC与时间服务器对时。

网友B:
不带网络的只能自己手动调整;

网友C:
有屏,定时对屏时间,屏的误差小些
屏做个界面来修正

没屏,但愿误差基本固定,做个程序定期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有没有PLC自带时钟不准的问题,每个月慢几分钟,半年下来差了10分钟左右。有没有连接北京时间的方法??请各位高手支招。目前只能在线手动校准时间。

如果你的网络中有时间服务器,时间服务器可以进行网络对时,你的PLC与时间服务器对时。

感谢版主,我目前只是局域网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屏,定时对屏时间,屏的误差小些
屏做个界面来修正

没屏,但愿误差基本固定,做个程序定期修正

触摸屏好像也有误差的吧,跟PLC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网络的只能自己手动调整;

看来只能手动调整了。再考虑连接网络对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