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人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9-07-15):
fx1n和gx2107
I/o有监视但是手动按钮均无效,查知按钮代码均有写入plc,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请楼主提供更多具体内容哈,上个图更直观(我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

网友B:
I/0监视有效,正面通讯没有问题,那么请检查你的工程编辑使用的的PLC的地址是否有错。最好贴图。

网友C:
描述的一团迷雾;

网友D:
已经查到写入plc,说明与通讯线无关。应该是plc程序及其外围控制线路问题。

网友E:
描述不清楚.一方面好像都行,然后又不知道哪儿不行/

网友F:
按钮的地址估计写的X0之类的
基本概念问题。

网友G:
PLC的输入输出指示灯有没有亮,PLC有没有运行?
如果是屏那边没反应,屏和PLC有没有连接好,屏上其它操作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各位大神,plc的i/o在人机上可以看到,比如某个sensor的通断!人机上写入按钮的地址都有核对plc里都有,但实际点选时设备无法动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各位大神,plc的i/o在人机上可以看到,比如某个sensor的通断!人机上写入按钮的地址都有核对plc里都有,但实际点选时设备无法动作。
人机按钮地址是多少呢?
实际点选经过程序了没有?里面点变化了没有?中间有什么程序,有没有地址重叠(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