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三菱PLC控制台达B2伺服做往复取放料动作,两到三小时后取料位的位置出现明显偏移,观察伺服驱动器面板上取料位的数值也是出现增大,PLC用的是绝对定位指令,想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应该怎样消除?

网友A:
应该累积误差造成的吧,期间有没有回过原点的

网友B:
有一个校准点,过一段时间到达校准点清零.

网友C:
有可能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D:
绝对定位是准确性高,但是那是建立在楼主的脉冲数和毫米之间的换算准确基础上。
这样的问题建议楼主重新计算脉冲数和毫米的关系,也就是一个脉冲走多少毫米,建议精确到0.01毫米。
第二个办法,楼上说了,过一段时间回一下原点。前提是你需要说服客户

网友E:
可能存在机械误差,B2的编码器精度是160000,你先让脉冲/位移设到1μ,电子齿轮比尽量能整除,线路屏蔽措施做好。如果以上都没办法的话,真的只能做定期回原了。。

网友F:
如果没一次的往复都确定一下0位呢?如果是脉冲信号定位,一定要用脉冲的沿触发。

网友G:
有个疑问台达B2伺服能不能走绝对位置这个需要和官方核实一下,我记得A2,A3是可以走绝对位置的,B2好像是不可以走绝对位置的,加个限位吧,每次去撞一下相对位置取料得了,装2个比较好有一个起保护作用防止零点限位失灵飞走了。
要么换支持绝对位置的伺服走绝对位置也成。

网友H:
减速机齿轮间隙造成的,

网友I(2019-10-01):
回复 网友D:
脉冲数跟毫米(mm)具体怎么转换丫,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丫谢谢!!

网友J:
设置电子尺,上位机只管发脉冲就行。

还有,可以485通信读取当前位置,程序自己做逻辑换算,计算出实际需要走多少。

比如,取料完成后退回来,在+0.05mm位置,实际你要走10mm

程序做计算,下次伺服走9.95mm即可,每次都这样走,我估计走一天也没问题。

网友K(2019-11-12):
也有可能是增益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