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我想按下停止按钮后,时间继电器停止计时,电机停止运行。按下往上按钮(或往下按钮)后时间继电器继续从刚才停止的时间开始计时,电机也继续运行。用的是西门子plc。请问各位大师这个程序怎么写!非常感谢你们教导!

网友A:
如果没有合适的定时器,那就用程序造一个来达到目的

网友B:
TONR延时继电器就是这个功能。

网友C:
楼主这个不是中断程序,另外楼主需要定时器是多长时间的

网友D:
是不是暂停按钮,当再次按下去,设备继续运行。这个可以西门子程序做个子程序,需要个延时继电器来条件,我说这个方案可不可以采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不出怎编了

网友E:
这段程序用不着中断啊。说个简单办法吧,不管定时器还是计数器,你有用计数器,西门子的PLC都能设置固定周期的脉冲,计数脉冲加入你需要的按钮(开闭点),就能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定时器,我需要的是暂停计时。开始后继续延续刚才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下暂停,就停按下启动按钮就继续延续刚才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辛苦您,帮忙写个案例给我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定时器,我需要的是暂停计时。开始后继续延续刚才的时间
嗯,楼主的意思就是,例如一个10分钟计时器,如果计时5分钟,我按暂停计时,剩下的5分钟,等再启动然后再计时。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老大啊,计数器会用不?假如对1Hz的脉冲计数(这个脉冲对于200来说,有个SM0.x,请查表),你需要定时1分钟,你用程序判断计数器的计数值是否到了60就行了。如果1Hz的脉冲串联你那个按钮,假设是I0.0吧,选开点还是闭点看你的需要,然后再进入计数器的管脚,如果这个I点不通,计数器就不走了,I点通了以后,继续计数。

网友F:
其实重点就是时间继电器需要有累积功能的

网友G:
这个不用什么中断啊,你用累计型的计时器就行了,好像是TONR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研究研究

网友H:
原理这个可行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H:
兄弟正解。

网友I:
回复 网友D:
萌新一个,能教一下您的暂停程序怎么做吗  西门子PLC

网友D:
回复 网友I:
这个我还没做过这个,,呜呜

网友J:
这个SM0.5就是一秒为周期的脉冲,CO增加一次就是1秒我这里大概限制时间是1分钟60秒把,要是想要小时也简单的,我只是做个大概的意思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你想要的,毕竟我也是个萌新,如果不对请各位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