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PT100温度传感器想焊接延长线后组装到一个工装里面,然后用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填充空白部分,并对传感器进行固定。
我试了几种胶水,耐温都不理想,要么就是没有达到250℃就融化了,要么就是达到200℃左右就开始会膨胀松脱,变脆。
我拆开过其他成品封装的PT100,有些好像封装全是胶,但不知道是什么胶,有些是填有白色粉末,好像说是陶瓷,然后再用胶液封装,也不知道是什么胶,高温300℃也没有见膨胀、松脱或变质。
想请教一下一般PT100封装用什么东西?陶瓷粉?白水泥?石英粉?胶液又用什么胶液呢?

网友A:
我见过的电热管,用陶瓷管或者你说的石英粉,然后烘干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电热管,用陶瓷管或者你说的石英粉,然后烘干密封.
我百度了一下,氧化铝用得很多,也是白色粉末。胶有两类,一类是有机硅类,另外一类是环氧树脂,但是没有具体的型号。我查了一下701-706的胶都不合适用。我要温度能达到2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电热管,用陶瓷管或者你说的石英粉,然后烘干密封.
我百度了一下,氧化铝用得很多,也是白色粉末。胶有两类,一类是有机硅类,另外一类是环氧树脂,但是没有具体的型号。我查了一下701-706的胶都不合适用。我要温度能达到280℃。
胶我还真不知道.一定要用胶吗?

网友B:
   PT100温度传感器组装到工装里面, 最可靠的方法是选择铠装热电阻,其外径小,易弯曲、抗冲击振动、坚固耐用,直径和长度可通过订货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
我觉得最好不用填装,否则测温不一定准确。PT-100里面是啥,你不需要管,关键是PT-100根你那个“工装”怎么固定的问题。参考轴瓦测温的PT-100或者电机定子温度的测温,PT-100直接跟需要测温的“工装”硬性压接,接触面积尽量大。你填充粉末、加胶,本胖脚的是相当于加了“热障涂层”了,测温不是测的工装,而是填料或者胶的温度,而这个显然有误差,至少反应速度要慢得多。

注:
热障涂层:一般用于喷气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高温设备,用于降低金属材料的耐温要求,常用的有氧化锆涂层,大约能降低200℃。比如你做涡轮叶片的高温镍基合金,在允许变形量的前提下能承受1200℃,加上热障涂层,就能承受1400℃了。换句话说,你加了填料后,PT-100测得的温度,可能比实际温度低。

网友D:
水泥就行,大功率电阻是用水泥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水泥就行,大功率电阻是用水泥封的
你确定PT-100有大功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T100温度传感器组装到工装里面, 最可靠的方法是选择铠装热电阻,其外径小,易弯曲、抗冲击振动、坚固耐用,直径和长度可通过订货来满足你的需求。
最后归结为,按现成的pt100温度元件做法就行.做这个的厂家很多,问问或者拆解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好不用填装,否则测温不一定准确。PT-100里面是啥,你不需要管,关键是PT-100根你那个“工装”怎么固定的问题。参考轴瓦测温的PT-100或者电机定子温度的测温,PT-100直接跟需要测温的“工装”硬性压接,接触面积尽量大。你填充粉末、加胶,本胖脚的是相当于加了“热障涂层”了,测温不是测的工装,而是填料或者胶的温度,而这个显然有误差,至少反应速度要慢得多。

注:
热障涂层:一般用于喷气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高温设备,用于降低金属材料的耐温要求,常用的有氧化锆涂层,大约能降低200℃。比如你做涡轮叶片的高温镍基合金,在允许变形量的前提下能承受1200℃,加上热障涂层,就能承受1400℃了。换句话说,你加了填料后,PT-100测得的温度,可能比实际温度低。
比如说是一个半圆形的封装,PT100芯片加长引线放到里面后如何固定呢?我们一般都是直接灌满胶水,这里就会涉及到胶水的选择。至于反应时间问题,只能想办法弄一些导热能力比较强的填充物了。没有胶水,没有办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T100温度传感器组装到工装里面, 最可靠的方法是选择铠装热电阻,其外径小,易弯曲、抗冲击振动、坚固耐用,直径和长度可通过订货来满足你的需求。
最后归结为,按现成的pt100温度元件做法就行.做这个的厂家很多,问问或者拆解一个看看?
拆过几个,很多是填充氧化镁,胶就不知道是什么胶了,应该是环氧树脂一类的,很硬,加热到280-300℃也没有变化。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非得封装,那试试环氧树脂吧,这个应该能挺到3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非得封装,那试试环氧树脂吧,这个应该能挺到300℃吧。
这个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呢,环氧树脂是一个大类,我们试了几种,要耐温达到280-300℃的,高温时的粘附性要不改变。

网友E:
便宜的应该都是用环氧树脂的
氧化铝的成本高些

网友F:
楼主直接可以选择螺钉安装的,在工装上开孔直接拧上去就好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是的,外加东西很容易影响测量精度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9x年的时候,本胖所在的研究所,制造饲料厂用的“料位计”,其实就是电容感应型接近开关,就是用环氧树脂封装的。当时是一个老师傅负责,环氧树脂好像就是一个塑料袋,中间有个金属的卡子,将塑料袋分成两部分,两边的半凝固物质被分开。在灌注之前,打开金属卡子,然后用手隔着塑料袋揉搓,使两种物质充分的混合后,就可以使用了。

但,这个环氧树脂到底是哪种,本胖也不知道,还以为只有那一种呢!

楼主啊,你的需要感觉非常的奇怪,类似的应用,现在很少需要当年那样自己去摸索,99.99%都会有成品供你选择的,要是本胖,会找个合适的传感器,而不是自己制造传感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H:
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9x年的时候,本胖所在的研究所,制造饲料厂用的“料位计”,其实就是电容感应型接近开关,就是用环氧树脂封装的。当时是一个老师傅负责,环氧树脂好像就是一个塑料袋,中间有个金属的卡子,将塑料袋分成两部分,两边的半凝固物质被分开。在灌注之前,打开金属卡子,然后用手隔着塑料袋揉搓,使两种物质充分的混合后,就可以使用了。

但,这个环氧树脂到底是哪种,本胖也不知道,还以为只有那一种呢!

楼主啊,你的需要感觉非常的奇怪,类似的应用,现在很少需要当年那样自己去摸索,99.99%都会有成品供你选择的,要是本胖,会找个合适的传感器,而不是自己制造传感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我们并不做成品封装好的传感器来卖,都是自己用。因为安装在反应釜内部的壁上,与反应釜壁垂直,反应釜里面有个搅拌桨和刮壁,刮刀贴着反应釜壁刮,几乎没一个PT100封装的都需要根据反应釜的圆弧度进行修配。这样封装就需要匹配反应釜,封装到是可以自己加工,PT100片片也是买的,焊接也可以焊接,现在就是差封装了,低温(150℃以下)的时候基本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用的是7102高温胶,耐温300℃,200℃以上胶是没有融化,但是变脆了,粘附性也不好,时不时有客户反馈测温头不能正常工作了,实际我们在工厂里测试确实有概率出现胶膨胀的问题,很是头疼。

网友F:
我不知楼主是哪款的反应釜,根据我以前在化工厂用过的反应釜的结构来看,反应釜有一种里面是做了玻璃或搪瓷涂层的,这样的的话,你根本不能再上面再一些的固定的部件,楼主的如果要检测反应釜里面的温度的话,直接在反应釜的外壁上安装就好了(楼主题目上还提到工作温度在150----300,如果我没理解错),毕竟这个工作温度的反应釜,你肯定是要做好保温的,这样的话反应釜里面的温度和检测点不会相差多少的,如果楼主的反应釜是不锈钢体的,里面没涂层的,温度误差就更小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就是因为你不是批量生产的,才不建议你自己做啊。
那个是否可以考虑压接啊,要是本胖,肯定首选压接,弄个弹性的金属片,固定后,金属片把T-100压到你要测温的部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