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的小数点问题,工业触摸屏放大处理?

楼主(2019-07-15):
有题要求,加工时间用两位数表示并且留一位小数点,如下图,io域地址是个寄存器d,当我在屏上写入20的值时,plc上反应200的值,三菱的plc,数值被直接放大十倍,虽说后面用除法除10即可,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值会被放大十倍。有何缘由,望指教。

网友A:
老板,全世界的工业触摸屏对于输入类型整形,小数位1位都是放大处理的,也就是说,小数位1位,输入值乘以10,小数位2位,输入值乘以100,要不产生放大效果,你需要将输入类型使用浮点型输入,同时格式类型也使用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