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设备累计运行时间问题探讨!

楼主(2019-07-15):
从画面上三台凝结水泵中只2号水泵正在运行,但持续观察发现2号水泵累计运行时间没有变化,很可能没有计时,什么情况呢?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上位机画面的点,取得对吗

网友B:
99%是程序有问题。排查一下吧。

楼主:
WINCC画面组态中,2号泵累计运行时间调用“2号泵累计运行时间2”变量(单位为小时)30LDF32AP002_YXTSUM2(DB28.DBD86),
PLC程序中此变量正常计时需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禁操信号OFF
运行反馈信号ON
停止反馈信号OFF
输入秒脉冲信号运行正常
通过程序实时在线监视发现,这几条件还都满足,那又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细心发现程序实时监视中,随2号泵运行,2号泵运行时间30LDF32AP002_YXT(DB28.DBD62 ) 在2号泵运行时是变化的,证明是在计时的,但2号泵累计运行时间1( 30LDF32AP002_YXTSUM1)和累计运行时间2(30LDF32AP002_YXTSUM2)没有看到变化 ,停止在固定值上,感到很是奇怪,为什么累计时间不再变化了呢?

楼主:
可能有点乱,现在来梳理一下:
1、2号泵累计时间是调用累计运行时间2(30LDF32AP002_YXTSUM2)变量。
2、累计时间2输出的几个条件(禁操信号OFF、运行信号ON,停止信号OFF且有秒脉冲信号输入)均满足。
3、输出格式9999.9,当前2号泵累计运行时间4660.3没有超出范围 。

楼主:
做一个小程序验证一下,作变量表监视。

楼主:
WINCC持续监视如下:
在程序里给DB1.DBD0赋一个初始值16777080(4660.3小时),开始累计,但累计到4660.338就不再累计 了 。

网友C:
浮点位数误差?32位浮点精度是6-7位小数?采用双精度浮点?
一般大计数不用浮点,都用整型(双).最后按单位转换为浮点的.

网友D:
楼主可以用电脑在线监控查看一下2号是否运行计时,就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E:
看看画面按钮灰色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画面按钮灰色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故障。
注意到了,这是因为现场是DCS操作状态 ,不允许就地控制 。

网友C:
奇怪,我说的楼主直接忽略,不考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点位数误差?32位浮点精度是6-7位小数?采用双精度浮点?
一般大计数不用浮点,都用整型(双).最后按单位转换为浮点的.
你说的完全正确,十分感谢!刚看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画面按钮灰色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故障。
注意到了,这是因为现场是DCS操作状态 ,不允许就地控制 。
这个不影响净凝泵累计时间计时的

网友F:
寄存器精度的问题哦。。。我们的流量累计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1、首先模拟原程序,发现仿真结果与实际结果一样,2号泵累计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累加到4660.338小时时已看不到累加了;
2、后试着用双整数指令进行累加和数制转换输出结果直接就是整数4660,不行;
3、最后试着用双整数累加,累加结果转换为实数后再用浮点数除法运算指令除以3600进行单位转换,结果终于可以对2号净凝泵运行时间正确计时了,说明系统程序确实存在缺陷。

下午去另一机组核实,结果发现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时间已经很久了,没太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已。
由于实数的小数位数为6位,使用实数时行累加运算,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 大数加小数 的四舍五入的问题,很容易加不到上限就已经停止计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是程序有问题。排查一下吧。
你说的对呀!程序的确有问题,开始还本以为计时条件没有达到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首先模拟原程序,发现仿真结果与实际结果一样,2号泵累计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累加到4660.338小时时已看不到累加了;
2、后试着用双整数指令进行累加和数制转换输出结果直接就是整数4660,不行;
3、最后试着用双整数累加,累加结果转换为实数后再用浮点数除法运算指令除以3600进行单位转换,结果终于可以对2号净凝泵运行时间正确计时了,说明系统程序确实存在缺陷。

下午去另一机组核实,结果发现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时间已经很久了,没太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已。
由于实数的小数位数为6位,使用实数时行累加运算,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 大数加小数 的四舍五入的问题,很容易加不到上限就已经停止计数了。
--------------------
可惜我不是你这版主,要不给你加分加精.
除了题目过于简单,不能吸引人进来以外.内容相当实在.有疑问,有贴图,有数据,有分析,有结论.
楼主实在了不起!
深入分析一下舍入引起的小截断,把浮点的最大精度正是你说的2^24=16777216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首先模拟原程序,发现仿真结果与实际结果一样,2号泵累计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累加到4660.338小时时已看不到累加了;
2、后试着用双整数指令进行累加和数制转换输出结果直接就是整数4660,不行;
3、最后试着用双整数累加,累加结果转换为实数后再用浮点数除法运算指令除以3600进行单位转换,结果终于可以对2号净凝泵运行时间正确计时了,说明系统程序确实存在缺陷。

下午去另一机组核实,结果发现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时间已经很久了,没太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已。
由于实数的小数位数为6位,使用实数时行累加运算,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 大数加小数 的四舍五入的问题,很容易加不到上限就已经停止计数了。
--------------------
可惜我不是你这版主,要不给你加分加精.
除了题目过于简单,不能吸引人进来以外.内容相当实在.有疑问,有贴图,有数据,有分析,有结论.
楼主实在了不起!
深入分析一下舍入引起的小截断,把浮点的最大精度正是你说的2^24=16777216比较一下.

类似的问题以后可能还会有,可我现在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地步呀,感谢支持和鼓励!

楼主:
模拟程序试验结果还算令人满意 ,总算可以可以对水泵运行时间连续累加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上位机画面的点,取得对吗
画面上取点是正确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