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壁挂式控制箱,内有电机线接地,PLC接地,0V接地,柜体又比较紧凑,没有空间安装地排,那么怎样做才最合适呢?
用接地端子统一接触箱体,地线通过箱体接地吗?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种接线端子箱吗?
建议加接地端子,专门的接地端子,然后通过接地端子上接地线然后再接到电柜里的地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箱、控制箱、控制箱

网友B:
本胖的接地有自己的习惯,不一定对,但一直这么接,感觉效果还是很好的,原则如下:
1、外壳接地,接的是最近的接地电极(就是打的地线),用于人体安全保护。不跟其他的“地”掺和。
2、变频器等等强电的接地,接从变压器端来的PE,如果没有,变频器外壳接上面的地,尽量把电气部分的地跟外壳脱开,悬空,但不强求。
3、PLC等控制系统核心的地,啥都不接,悬空。
4、工控机外壳(三爪插头中间那个头应该跟外壳是接通的),接1那个地。

综上所述,其实有三个地,悬空的控制系统地;人体安全的就地接地;强电系统的PE。
千万不要把变频器等等产生高频谐波的驱动设备的地跟PLC等控制系统的地接到一起,否则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或者根本不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倒是想分开来着,那PLC接地悬空?通信线屏蔽层呢?信号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箱、控制箱、控制箱
明白了,建议PLC接地和0V接地可以接一个地,至于电机接地建议还是接到专用接地排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有一个电机呢,也搞个地排?位置紧凑咋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有一个电机呢,也搞个地排?位置紧凑咋办?
不搞地排,建议和进线电源的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倒是想分开来着,那PLC接地悬空?通信线屏蔽层呢?信号线?
PLC接地悬空没问题,本胖一直都觉得有些PLC还设置个接地端子干啥,吃饱了撑的。
通讯线的屏蔽层,其实也可以悬空,或者接通讯(假设是485吧)的地(有些标的是SG)。
本胖做过试验,西门子的DP线,安装上学时候学的,应该单端接地,但西门子的标准接法是双端接地。于是本胖做了个试验,在有变频器的情况下,分别试验单端接地、双端接地、双端不接地三种情况下的干扰情况,发现最差的就是书上学来的单端接地,双端接地、不接地好像差不多。但本胖觉得如果干扰更强烈的情况下,双端接地应该更好一些吧。

网友C:
有位置搞个地排,没位置就压接在一起好了。

网友D:
这个取决于你外部有多少个接地.如果只有一个,把内部各种接地套一起,压装箱子里面的接地螺栓上,一起引出到外部接地.
如果有多个接地,那还是接地条分开好.

网友E:
接地我觉得可能设计阶段考虑的全面是一回事,现场情况又是一回事。
电机和外壳接地我是优先考虑,要么共用附近的接地极,要么通过上端的动力线的接地与远端共用。
PLC及0V的接地如果控制箱附近没有专用的信号接地我就不接了,两个都不接0.0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看来你也是个另类,跟本胖一样。信号地如果和强电地接一起,如果碰巧电气部分有个500KW的变频器,那么PLC采集到的数据就乐子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师傅您这个是中接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