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plc,模拟量模块接线问题,求大师帮忙!在线等

楼主(2019-07-16):
1、现在AI模块为331-7KF02-0AB0我只用了2个Ai通道,请问剩下的6个AI通道还需要接线吗?还是空着就好?
2、还有一个AO模块为332-5HD01-0AB0只用了1个AO通道,那剩下的3个AO通道还需要接线吗?

网友A:
按照手册上是剩下的AO通道要短接,剩下的AO通道你可以在硬件设置里不调用;一般都会把剩余通道引出来当备用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想说AI不用通道短接,AO禁止的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啊!

网友C:
本胖的做法是AI/AO全部设置好。AI为四线制电流4-20mA,AO也是4-20mA。不用的全部都短接。其他的信号都用隔离转换器转换成4-20mA(AI)。就算来的是4-20mA,本胖也加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胖的做法是AI/AO全部设置好。AI为四线制电流4-20mA,AO也是4-20mA。不用的全部都短接。其他的信号都用隔离转换器转换成4-20mA(AI)。就算来的是4-20mA,本胖也加隔离器。
大师我没有找到不用的点短接图!该怎么短接?给我发一份吗?3941273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