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6):
下面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在原基础上改的方案,这里有台200SMART PLC,然后不需要OPC直接连接两台上位机WinCC,这里直接使用我们的4口多功能交换机A型就可以做到200SMART直连WinCC,而且是同时支持3台上位机来访问;另外客户手里还有一个可燃气体控制器,是Modbus RTU通讯的,想要与两个上位机WinCC通讯,从这中间只需加一个我们ModbusTCP转RTU模块,然后在WinCC里通过ModbusTCP连接即可。

另外那个导轨交换机A型是有普通交换机的功能的,这样又节省了很大的成本!

网友A:
版主,博途WinCC连接smart 200测试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网盘限速,一天还没下载完。。。

网友A:
回复 楼主:
PanDownload用这个软件下载博途超快。百度网盘几十KB太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账号已经被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