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制作

楼主(2019-07-16):
前一阵子,需要制作一根新的电机电缆,从库里找了根15米的五芯电机线。
制作如下:
1.电机剥皮
2.焊接屏蔽线,热缩
3.剥线,压接端子
4.套电缆保护套

网友A:
伺服电机动力线?用到屏蔽线了,我们设备配套伺服电机线直接买现成的,成本肯定自己做低一点,关键采购不给力,买的线质量不好,还是买现成的可靠……

网友B:
这线质量不错呀

网友C:
什么电机,

网友D:
感觉像是拖链专用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伺服,普通电机好吧。伦茨电机,525变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蛇链专用线,两层橡胶皮带屏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伦茨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都是缆普的,但是这个不太像,橡胶皮不如缆普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