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6):
与台达plc 485通讯,变频器损坏只能更换与原来一样的,更改程序太麻烦了

网友A:
请告知变频器的具体型号,最好把现用的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告诉我们。

网友B:
对高手来说不麻烦…

网友C:
有啊,台达变频器也分好多型号,但是通讯的内部变量有的一样,
前提楼主提供变频器型号,和PLC型号

网友D:
呵呵;台达变频器又不是不生产了,坏了就采购同样的型号,参数设置成一样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台达变频器又不是不生产了,坏了就采购同样的型号,参数设置成一样就行了;
正解,没有哪个程序员会编上其他所有变频器都可以使用的程序,再说换了变频器还存在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搞供应的可不管你什么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参数设置好说,换品牌就得该程序,主要是那个控制字

网友F:
嘻嘻,控制字一样的,就是原品牌,原制造厂家的变频器呗。毋庸置疑。直接咨询台达技术支持呀,他们的技术支持还是比较给力的。

网友G:
教你一门邪术,请认真学,变频器参数都是保存在表头里的,大多数变频器表头都是可以拆卸的,对于通讯来说就是那几根线接对了,然后就是参数问题,你可以找代理商找原型号的换,如果没有就找表头通用的型号换,如果表头坏了,那就找他们技术前去服务,看看PLC这边的参数,再给你设置变频器那边的。一般来说台达PLC和台达的设备通讯都是232  ASCII   7  1   E  没有那个工程师欠的没事改这个,默认的就是最方便的。
还有一点,表头里有纽扣电池,有时候如果参数丢失可能就是那电池没电了,换一块就可以了。
现在高端一点的变频器都有配置软件,该软件可以将配置下载到变频器,自然也可以将配置读出来,如果你的变频器支持这个功能那就都不是问题了,你可以看看表头上有没有USB mini/mic下载口,如果有还真有可能读出配置来。

网友H:
我以前做单片机和22个品牌变频器通信程序时整理过的,有些验证过!有些没有验证!但是即便部分通信地址相同,不见得其他参数也相同,所以这个只能给楼主做个参考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那个可以拆卸的操作面板么,相当多的变频器数据设置好后,这个面板拆走不会影响运行哦 ,面板可以用于数据复制,这个是肯定的,但数据不是存在面板上吧

网友J:
不是很复杂,通讯协议一致参数设置正确就可以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就是要的这样的内容,能不能给发一下完整版啊,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那个可以拆卸的操作面板么,相当多的变频器数据设置好后,这个面板拆走不会影响运行哦 ,面板可以用于数据复制,这个是肯定的,但数据不是存在面板上吧
没错,数据是不存在面板上,这个我说错了,因为我见过不配面板的变频器,客户要求出场就给他设置好参数,然后不买面板,买那么个配套盖子往上一盖就行了,所以参数是存在主机上的。谢谢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J:
通讯没问题,但要控制启停不同的品牌控制字一般不一样啊

网友K:
不想改程序的话,只能换原型号的变频器。参数在CPU板里,新旧机器兑换CPU板,参数都不用设定。前提是旧机器CPU板是好的。
还有,新机拆机后可能不保修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K:
同型号(功率可以比原来大)的更换比较简单,就几个数据,如果机台的主机上还挂有其他的变频,直接参考就可以了,只是地址不同,不必要走到换板子这个程度吧

楼主(2020-12-24):
回复 网友H:
能不能给发个完整版啊?谢谢老师907815575@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