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循环执行

楼主(2019-07-16):
怎么让该程序段循环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博途里面 s7 1200梯形图用for循环吗

网友B:
plc本身就i是一个大循环,如无必要,最好不要在里面做循环.

网友C:
程控器本来就是循环执行的。

网友D:
如无必要,没必要做循环,批量处理倒是可以,一定要有跳出条件。

网友E:
楼主可以选择移位和循环移位文件夹中调用SHR右移、SHL左移、ROR循环右移、ROL循环左移指令。

这是楼主要找到答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几个指令一点不懂

网友F:
同意楼上几位的观点,PLC本身的程序设计(相当于电脑的操作系统),就是无限循环的,只要你不做特别的编程,你写的程序都是不停循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几个指令一点不懂
我讲的可能不太好,
我理解的所谓移位指令就是,使用移位指令后,可以设置范围,例如设定范围从M0移位到M5,使用移位指令后自动从M0到M5,进行移位out输出

网友G:
你所说的循环我估计就是过段时间去执行某一段程序吧,你可以加个定时器试试,定个时间触发那一段程序执行就行了,多长时间你可以设置,相当于是循环执行那一段被触发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