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6):
一台水平仪说是进口的坏了不能修,拿回来研究一番,打开发现就是两根连接激光管的连线掉了,线径大约0.18那种,强送3伏直流激光管亮了,没有其它问题,焊接十分困难,但终于焊接上了,同时看到了它是如何完成水平和垂直射线的,原来水平仪的工作这么简单。原先看到卖水平仪的修理时都快羡慕死了,原来如此。

楼主:
不能更改图片

网友A:
小心点.激光管很脆弱.3V算你幸运,超过电压(电流)强送就烧管了.

网友B:
cd,dvd激光头内都有一个控制功率的电路,如果不是你画的精简了电路,那么可能这个是山上。

网友C:
水平仪的激光管功率控制板有现成的卖,板子坏了换新板,如果管坏了就丢了吧,换新管后校准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