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6):
电脑上使用普通以太网调试助手做TCP Server时,GPRS模块(SIM800C)可以正常连接、也可以正常收发数据!证明GPRS模块这里无误
花生壳内网穿透设置如下:
组态王设置如下:
运行组态王后:
GPRS模块做客户端提示已经连接服务器!但组态王这里如此提示!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A:
建议楼主不要使用花生壳,做这个,我就被花生壳害惨过。
http://m.gkong.com/bbs/449647.ashx
这是我用花生壳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不要使用花生壳,做这个,我就被花生壳害惨过。
http://m.gkong.com/bbs/449647.ashx
这是我用花生壳的经历
现在应该不是花生壳的问题!应该是组态王驱动问题!串口方式调试时也是靠花生壳内网穿透的,但通信没问题!还在继续排查!谢谢你!

网友A:
为什么这里和实际型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里和实际型号不一样
什么实际模块不一样?你应该对这个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里和实际型号不一样
什么实际模块不一样?你应该对这个不懂!!!
组态王用的少,原来用力控时,我们都是在力控组态软件里面选择和实际对应GPRS模块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里和实际型号不一样
什么实际模块不一样?你应该对这个不懂!!!
组态王用的少,原来用力控时,我们都是在力控组态软件里面选择和实际对应GPRS模块厂家。
你用的都是封装好的,简单的设置即可应用!我这要二次开发的!要用单片机对它进行编程的!不一样!

网友B:
用7.0版本的组态王试试。以前实验时候用过6.55的也连接不上。估计是组态王驱动的问题。

网友C:
通信方式没问题吧485的多见
驱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给你个邮箱,我需要这个KVcom驱动,之前找官方要过,后来不能用了,我感觉给了我一个限时的,测试完能连接就没再管了,后来老提示KVcom出错。
当时也是做客户端,连接组态王,路由器转发IP做的测试,实际工程直接对接的JAVA写的服务器。
邮箱2604980391@qq.com    当时用的是6.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0版本的组态王试试。以前实验时候用过6.55的也连接不上。估计是组态王驱动的问题。
买加密锁带的软件是6.60版本,不知道升级到7.0加密锁还能用不!得先问问他们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方式没问题吧485的多见
驱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给你个邮箱,我需要这个KVcom驱动,之前找官方要过,后来不能用了,我感觉给了我一个限时的,测试完能连接就没再管了,后来老提示KVcom出错。
当时也是做客户端,连接组态王,路由器转发IP做的测试,实际工程直接对接的JAVA写的服务器。
邮箱2604980391@qq.com    当时用的是6.55
我也需要这个驱动!得先联系组态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方式没问题吧485的多见
驱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给你个邮箱,我需要这个KVcom驱动,之前找官方要过,后来不能用了,我感觉给了我一个限时的,测试完能连接就没再管了,后来老提示KVcom出错。
当时也是做客户端,连接组态王,路由器转发IP做的测试,实际工程直接对接的JAVA写的服务器。
邮箱2604980391@qq.com    当时用的是6.55
我也需要这个驱动!得先联系组态王!
你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方式没问题吧485的多见
驱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给你个邮箱,我需要这个KVcom驱动,之前找官方要过,后来不能用了,我感觉给了我一个限时的,测试完能连接就没再管了,后来老提示KVcom出错。
当时也是做客户端,连接组态王,路由器转发IP做的测试,实际工程直接对接的JAVA写的服务器。
邮箱2604980391@qq.com    当时用的是6.55
我也需要这个驱动!得先联系组态王!
你等着······
不用等!我找组态王售后要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0版本的组态王试试。以前实验时候用过6.55的也连接不上。估计是组态王驱动的问题。
组态王软件自带的这个GPRS驱动只适用于32位操作系统,64位操作系统得单独问亚控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0版本的组态王试试。以前实验时候用过6.55的也连接不上。估计是组态王驱动的问题。
我也是最开始用6.55版本发现有问题,后来换成6.60版本还是有问题!打400电话后才知道各版本自带的这个GPRS驱动只适用于32位操作系统!64位操作系统得需要另外一个GPRS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