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6):
smart与200 modbus通讯怎么除了40001寄存器以外都不能用

网友A:
两边的modbus设置/初始化/通讯(主/从)程序段发一下?
有没有电脑做第三方监控?报文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art与200 modbus通讯怎么除了40001寄存器以外都不能用
两边的程序都发出来看看!200 Smart和200的Modbus指令库应该对0x、1x、3x区的有范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