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6):
可能有些强大的功能我不知道,现在我简单尝试了一下,感觉和原来的step7和wincc HMI 差别不大,当然操作起来有些陌生,按照廖老师的说明随便做了一个仿真,好像原来也能做,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就是软件越做越大,对电脑配置要求越来越高, 一般项目的有必要用博图吗?

廖老师的教程:
http://blog.gkong.com/liaochangchu_1580428.ashx

网友A:
博图集成要比原来的好点吧.
其它只能问西门家了.

网友B:
比如你一个项目用10+个G120变频器、10+个以上PLC、加上S120伺服,以及下面一大堆ET200ST,你就知道博途的好处了
况且,S7-1200、S7-1500必须使用博途平台

网友C:
。。。。。如果,有一个项目指定(或者必须要用到1200或者1500)看楼主怎么跳过博图 。。。。哦耶!

网友D:
很多的项目可以不用博图,用STEP7是可以完成的,对相当部分的习惯STEP7的,很多人要接受博图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博图最大的贡献在于迫使我们去换新电脑

网友E:
一般西门子的新软件,要用新出的电脑。

网友F:
1200最简单的项目你也要用博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00最简单的项目你也要用博途了

还没用过,比原来的200有什么区别? 高级很多吗? 为什么不选择三菱之类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00最简单的项目你也要用博途了

还没用过,比原来的200有什么区别? 高级很多吗? 为什么不选择三菱之类的?
三菱的本胖就是十多年前也许是二十多年前用过FX-2N,那时的FX-2N跟S7-200比,价格稍微便宜一些,但性能尤其是编程方面要差很多。200的V区比三菱的D区(本胖理解为RAM)大得多,而且支持结构化编程。

TIA是西门子的主推产品,本胖的理解是只有支持TIA的PLC才是西门子的主流!如果只是一个1200+电脑/触摸屏的小系统,TIA的优势确实不明显,软件的体积太大了,对电脑的性能要求也过高,不过变量可以共享而已(你给PLC建立的变量,可以直接用于wincc/hmi)。但如果是较大的系统,比如本胖喜欢的FCS(PLC网络),那么TIA就非常方便了,可以很简单的支持1200/1500PLC组网,甚至加上变频器(组网)也没问题。

总之,跟着主流走应该是风险较小的。而现在西门子的主流就是TIA(包括支持TIA的PLC、触摸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