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6):
求大神告知,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我会了,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电机正反转

网友A:
如果是用定位指令,指令中会有方向信号的控制点,是否正反转,是根据指令中的位置数据自动决定的。

网友B:
拿绝对位置来说,比如先定位到500的位置,这时电机从原点正转走到500位置,然后把位置设为200,这时就会反转往回走300。

网友C:
楼上解释了绝对定位,我来解释相对运动,相对运动必须选择方向,也就是常用的正负脉冲

网友D:
正反转看你给它是正方向的脉冲还是反向脉冲了

网友E:
运动控制的正反转,绝对位置不用管,只管写目标位置,相对位置的话,应该是有正负号的。

网友F(2020-01-20):
正反转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正反转用什么指令呢?
不清楚相对 绝对,可以用脉冲加方向。
方向信号通和不通 对应正反转。

网友F:
xc3 plc的用了脉冲只有正向的运转,不知道反转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