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6):
PLC萌新一名,想做一个PLC暂停程序。按下按暂停钮程序暂停,按下启动按钮设备沿刚才动作开始继续运作。
我要暂停的是一段顺序控制的组合气缸线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在输出线圈前加一级控制,这个就作为暂停使用。比如本来M100是直接控制Y0输出的,然后把Y0改成M110,再用M110加一个暂停开关去控制Y0.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642&page=1#l3005925
参考这帖3楼sam版回答.
另外考虑有没有断电保持的要求.

网友C:
输出线圈自锁控制前加单按钮控制启停程序控制接点即可

网友D:
楼主可以选择在程序大量使用置位和复位指令,或者选择SLT来编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选择在程序大量使用置位和复位指令,或者选择STL来编程

作为版主,怎么能这么肤浅的回答问题。

网友F:
萌新就不建议搞这种事情了

网友G:
气缸线精度不很高按楼上说法可以搞得了的。
如果控制精度高,要求严格的话可以考虑下中断,暂停按钮触发一个中断,中断程序就是个无限的死循环和非死循环的组合,暂停期间进入死循环状态,当检测到取消暂停信号时程序进入非死循环部分,执行完跳出来继续工作。

网友H:
按下按暂停钮程序暂停----这个要求在高的高手也做不到
当然,过来人清楚你说的意思
既然是“萌新”,教你一个最笨的方法,在需要暂停的地方,串进暂停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选择在程序大量使用置位和复位指令,或者选择STL来编程

作为版主,怎么能这么肤浅的回答问题。
我是不会用语句表,这种语句表编程手法,编写暂停程序,我目前为止就见过两次,一次就是进口注塑机上,看到过,我当时也是去那个厂子修设备,看对方修改程序时,是用的语句表。
还有一次在天津北斗汽车焊装生产线制造商,当时我们当时也是去调试另外一条汽车焊装生产线,说实话,就是汽车焊装生产线的程序里面,也很少有人用语句表编写气缸动作程序,但是当时对方确实是用的,而且看动作流程,还很流畅。

网友I:
本胖倒是觉得用啥语言不重要,因为这种简单程序又不涉及指针,LAD、STL都能实现,反正要是本胖,不会选择STL,个人认为STL是个退步,不涉及到指针本胖都用LAD。

顺控那个是有道理的,关键是看楼主的暂停是要求按下按钮就马上停、还是按下后执行完当前这个步骤再停。这个关系到暂停按钮的点放在程序的那里(是不增加“步骤”、还是直接切断输出点)。跟工艺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本胖倒是觉得用啥语言不重要,因为这种简单程序又不涉及指针,LAD、STL都能实现,反正要是本胖,不会选择STL,个人认为STL是个退步,不涉及到指针本胖都用LAD。

顺控那个是有道理的,关键是看楼主的暂停是要求按下按钮就马上停、还是按下后执行完当前这个步骤再停。这个关系到暂停按钮的点放在程序的那里(是不增加“步骤”、还是直接切断输出点)。跟工艺有关。

的确用啥语言不重要,但是上面版主的回复并不是用啥语言,而是把三菱的步进梯形图编程STL方式自以为是的用到西门子板块的回复中来了。

之所以说肤浅,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大量的回复不切问题的标题,问Win10回答Win7,然后被删贴找JINT论述,无奈人家只能帮他改。

只追求回帖的数量,却丝毫不考虑回帖的质量,甚至于看贴都不认真,“分享一点我们不知道”的随口而出。

网友J:
楼主的描述不清晰,什么是暂停程序,什么是继续原来的动作。
你是想问如何按下暂停按钮使工作线保持原来的状态还是停止输出?

网友I: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道个歉,本胖看帖不仔细,没注意这个 ,下次改进。三菱、西门子的步进指令俺很少用到,记得都有步数限制,所以都是用俺自己弄得一个程序逻辑段来实现这个功能,步数什么的限制就看PLC的内存了,等于是无限的了。等有时间我还要充充电,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