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6):
这是一台测试用的smart SR20CPU,突然出现这现象,百度查找也有帖子说过这事,改怎样处理;程序在其他PLC运行正常,是软件还是硬件原因呢?
http://wap.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189369.html

网友A:
要加个上升沿

楼主:
点击设置时钟,弹出指定的时间无效;正常应该可以写入PC时钟的吧

网友B:
指令没有问题,SR20也支持实时时钟,可能写时钟的时候写入了不对的数据,比如星期
把PLC恢复出厂设置一下,先读取时钟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