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对一下配置

楼主(2019-07-16):
元件多的是15千瓦电机星角启动消控一用一备。元件少的是22千瓦电机星角启动消控一用一备,控制过程一模一样。为啥有那么大的差异?看不出元件多的好在哪里?唯一的优势就是故障点多了几倍。

网友A:
仅根据你提供的两控制柜照片,无法比较其优越性。
当主设备故障时(过流、短路),能否自动跳到备用设备上,是评价一用一备的消防设备是否可靠的依据。

网友B:
元件多的可能各种报警和保护功能呢全

网友C:
使我想起某设备科长的一句话,奥拓是车,奥迪也是车,都是四个轱辘,干嘛多花钱弄奥迪,我一句奥拓能上长安街吗---噎的他直瞪我
把它俩图摆出来,才能比较差异,凭这图片评论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根据你提供的两控制柜照片,无法比较其优越性。
当主设备故障时(过流、短路),能否自动跳到备用设备上,是评价一用一备的消防设备是否可靠的依据。
我还真有图发不了。App能发,但是不能放大。没法看。

网友D:
没有二次控制图不好比较控制的性能啊,估计你的第二图具备远程控制功能(图看不清楚,猜的)

网友E:
保护越多,安全性提高 ,同时故障点也越多了

网友F:
最少多了个防雷保护

网友G:
多的比少的多双电源

网友H:
下图的控制保护功能比上面的那个要多吧!
图二里面上面那个黑乎乎的是ATS吧!
功能完善肯定比上面那个好吧!

楼主:
控制,保护,功能完全相同,相对元件少的更可靠一些,元件多的是按建国初期老国标方案完成的,故障率极高。我很早就不用了,座机发图,参考一下,这也是早期国标的一种·

楼主:
红圈内就是为了一用一备绕来绕去,元件少的很轻松就解决了一用一备自动转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最少多了个防雷保护
浪涌位置反了吧

楼主:
你看看差啥?,我这里看不到图片,不知你们能看到吗?

网友J:
在达到同样功能时,应尽可能简单化,最简单的就是最可靠的。复杂化的设计常常是半捅水的工程师没有自信才弄出来的,似乎弄简单了体现不出高水平,只是骗领导骗百姓的手段。真正高水平的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绝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使我想起某设备科长的一句话,奥拓是车,奥迪也是车,都是四个轱辘,干嘛多花钱弄奥迪,我一句奥拓能上长安街吗---噎的他直瞪我
把它俩图摆出来,才能比较差异,凭这图片评论没意义
这个除了技术问题,还有舒适度问题面子问题,因此不可与纯技术问题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