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6):
准备将罗克韦尔旧触摸屏PV1000升级成PVP6,中间通过模块进行RS232和RJ45转换。

因为没经验,所以想请教这种换屏升级都需要做哪些工作?

比如将PV1000程序转换成PVP6的程序后下载,还需要改其它配置吗?

请有经验的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但不知你232到rj45的转换是做了什么?通讯方式改了?如果有修改,需要把通讯配置改一下.
然后分辨率和像素是不是一样大呢?不是的话,可能要重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感谢回复。

准备使用panelview6 的屏幕,再加2711P-RN6通讯模块通过RS232通讯。 因为涉及到软件需要升级和通讯的问题。
我理解的是软件升级完后下载进去,然后连上232数据线,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因为以前用的就是RS232通讯,只是以前用PanelBuilder32编的程序,以前的屏幕买不到了,所以考虑升级。

因为计划给的停机时间有限,所以想有清晰思路后直再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种转换最好咨询下罗克韦尔经销商。PV6应该是6'’屏,我们都是以太网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感谢回复。

准备使用panelview6 的屏幕,再加2711P-RN6通讯模块通过RS232通讯。 因为涉及到软件需要升级和通讯的问题。
我理解的是软件升级完后下载进去,然后连上232数据线,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因为以前用的就是RS232通讯,只是以前用PanelBuilder32编的程序,以前的屏幕买不到了,所以考虑升级。

因为计划给的停机时间有限,所以想有清晰思路后直再换。

-------------
通讯没改的话,检查一下就行,就是你新的画面连接.
一般换屏用不着停机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您好,如果您这边懂这方面,可以直接在论坛上回复讨论一下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什么情况?
应该是层主艾特错你了

楼主:
因为设备没有屏幕无法操作运行,所以更换时必须要停机。现在具体停机时间还不确定,所以只能等停机后再反馈给各位。
将屏幕程序直接转换成新版本程序mer,改改通讯感觉应该可以,等停机试下吧,不行再换回来。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