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使用了LXM23的 CT软件.和28的somove 去自整定各自的伺服
但是感觉自整定出来的数值不靠谱..
运动效果还不如默认的参数..
按照这个说明去评估惯量比.也是不行
论坛里有没有大神.有一套自己调试伺服的方法能分享一下
应该怎么去调整位置环.速度环.比例积分..才能达到最好的运行效果?

网友A:
分开来说的话如果是LXM23的伺服因为没有自整定,所以有时候我会把P2-32=1让伺服每个30分钟自动调整增益,感觉没有异响或者抖动以后就关闭P2-32,这样值就存入P2-00,P2-02这些增益有关的参数了,基本上可以调到不错的效果。
LXM28的伺服有自整定,但是确实效果一般,基本上需要手动调整P8-00~P8-04这些比例,微分,积分的值。
一般的调整顺序是先调整P8-00的值,调整位置误差,先尽可能的减少位置误差。
然后调整P8-02的值进一步调整动态误差。
然后调P8-40来调整加速过程中的震动。
接着调整P8-20来调整系统的弹性,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机会再试试看吧...现在应用的都比较简单.加上减速机之后几乎不用去动参数.
等遇到棘手的再试验一下..

网友B(2019-11-03):
1、自整定功能一般需要带负载进行优化 不带基本上效果不大;
2、伺服驱动器的PID模块自动调整内部参数,使伺服驱动器运行在最优的状态下,具有最优的静态和动态响应,以适应复杂的工况和高指标的技术要求。现在好多伺服都具备自整定功能,只是整定出来的效果各异,因为外部负载和传动方式一些小的变化都会引起整定参数的变化,即使是配件及负载完全相同的设备,设置同样的参数所整定的效果都不一样,都需要一台台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做局部调整的;
3、我觉得如果自整定时效果不理想时,还是手动调整参数比较好。

网友C:
施耐德伺候自整定参数都不怎么稳定,手调最好。23停产了,现在用28伺候了,上面兄弟有说28的调试方法,是对hd算法的,但这个调试的结果不稳定,很多技术人员也调不好。用pid算法跟23伺服一样,效果更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今天注册的号...翻了好多17年的帖子看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来应该是个熟悉施耐德产品的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说四方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嗯,我觉得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