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的接点能带多少支路 M接点带多少支路

楼主(2019-07-17):
各位大神,请问三菱fx的辅助继电器m一个常开接点能接几条并联支路

网友A:
是不是8条,不太确定。

网友B:
这个倒是没有试过,不过随便写咯,能正常运行就运行,不能正常运行就另起一个触点再写就是了

网友C:
后面可以带2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