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如何区分PLC输入的源型与漏型接法

在PLC的信号输入接线中经常听到源型输入接法和漏型输入接法,很多人对于源型接法和漏型接法一直搞不明白,到底何为源型接法,何为漏型接法。今天我就带大家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源型接法,什么是漏型接法。

源型和漏型一般针对的是晶体管电路而言的。从字面上的意思就可以理解,漏型(sink)指的是信号漏掉即信号的流出,而源型(source)刚好就相反,指的是信号的流入,既然是根据信号的流入或是流出来判断,那么就要有一个参考点,判断电流是从这个参考点流入还是流出的,不同的PLC对于使用的这个参考点是不一样的。

三菱PLC的信号输入的接线过程中是以输入点X作为参考点,以信号从这个输入点(X点)的流入还是流出来判断是源型接法还是漏接法。信号从X点流入称为源型接法,信号从X点流出称为漏型接法。

而在施耐德西门子PLC中以输入端的公共端M作为参考点,以信号从输入信号端的公共端(M点)流入称为源型输入,以信号从输入信号端的公共端(M点)流出,称为漏型输入。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在三菱的PLC中称为源型接法,但却在施耐德西门子PLC里面却是称为漏型接法的原因

在施耐德西门子PLC的接线的过程中,若需要把信号输入端接成源型输入,则需要把公共端M接入到电压的24V端,而这种接法又可以称为共阳极接法。若需要把信号输入端接成漏型接法,则需要把公共端M接入到电压0V。这种接法有可称为共阴极接法。如图所示:

在PLC的信号输入中,我们通常会用到PNP或是NPN这两种输出类型的感应开关,这两者的区别在于输出信号类型都不一样的,如图所示

对于NPN型输出的传感器,当有信号输出时,则信号输出线(黑色)与电源负极线(蓝色)导通,所以输出信号为低电平,根据电路原理,当NPN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接入到PLC的输入点时,则另一端公共端M必须接高电平(即电源24V端),所以当一个NPN型的传感器接入到PLC的输入端时,PLC输入端接法应使用源型接法。

对于PNP型输出的传感器,当有信号输出时,则信号输出线(黑色)与电源正极线(棕色)导通,所以输出为高电平,则接入到PLC的输入信号端时,公共端M就必须要要接低电平(即电源的0V),所以此时应接为漏型接法。

网友A:
哈哈 简单的问题,复杂的解释
一个看输入端,一个看集成端(com/M),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罢了,实质是一样的,这应该是东西文化差异吧。
你要问我,该买NPN(漏型开关),还是买PNP(源型开关),我会告诉你,PLC的com接正选NPN.接负选PNP。
你自己能决定了吧,再问西门子的PLC用那种,早期的PNP,现在的你来定。

网友B:
我也是简单的记:传感器输出ov信号的是NPN,输出正信号的是PNP,PLC输入com端接正信号的用NPN传感器,com端接ov的用PNP传感器……

网友C:
先接电源,再接电路的,叫源,就是电源来源的意思.source
先接电路,再接下水道的,叫漏,就是地漏漏下去的意思.sink

网友D:
现在输入都可以统一用一类的,输出有区别。

网友E:
COM接正,NPN(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点位,悬空是高电平)
COM接负,PNP(万用表测量输入点位,悬空是低电平)

也可以这样理解,N代低点位,意思是吸收,P代表高电平,是输出。

回路电流看看就明白了。

反正在COM-输入I之间产生24V电压,这个点位就表示ON了,*这这里的24V应该每个PLC范围不一样。

网友F:
老生常谈的话题,看电流流向吧

楼主:
确实不复杂,不过有的厂家标 IEC61131 Type 1, 有的说源漏,日系和欧美系还不一样。。。。还是说清楚好些。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反正在COM-输入I之间产生24V电压,这个点位就表示ON了
这句对内部已经连通电源的PLC不适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在COM-输入I之间产生24V电压,这个点位就表示ON了
这句对内部已经连通电源的PLC不适用吧
好像还真不是这样,这是其中一种情况。。。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我也分不清,但感觉西门子 与三菱的定义是完全相反的。反正就记得,公共线接正  ,就买NPN的传感器,反之就买 PNP 的

网友H:
在学校的时候巨头痛的问题..什么npn pnp 源型.漏型 集电极 发射极.感觉学校好多东西都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工作之后.接几次线就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学校的时候巨头痛的问题..什么npn pnp 源型.漏型 集电极 发射极.感觉学校好多东西都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工作之后.接几次线就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了
对,实际用起来没那么复杂,找说明书接线就好了。而且现在产品越来越标准了,出问题的几率很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学校的时候巨头痛的问题..什么npn pnp 源型.漏型 集电极 发射极.感觉学校好多东西都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工作之后.接几次线就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了
对,实际用起来没那么复杂,找说明书接线就好了。而且现在产品越来越标准了,出问题的几率很小了。
实践出真知,但实践是有代价的,不先理论一下,那就是烧,烧时间,烧口舌,.....最后体现在烧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也分不清,但感觉西门子 与三菱的定义是完全相反的。反正就记得,公共线接正  ,就买NPN的传感器,反之就买 PNP 的

参考点不同造成的,三菱以输入点为参考,西门子以公共点为参考,三菱以输入点为参考的源对应西门子以输入公共点的漏,正好反过来了而已

楼主:
其实我怀疑是当初日本人学欧美技术的时候理解错了,就形成了不一样的习惯。。。

网友J(2019-11-03):
回复 网友G:
西门子和三菱的信号输入都是有源型/漏型的,只是西门子信号输出是PNP(老200,smart 200都是源型,1200就设计为信号输出为漏型了),三菱用的是漏型。

网友J:
从专业角度说楼主解释的非常到位,以前刚学习NPN和PNP区别时就是老搞不明白,后面是研究了晶体管的电流流向就搞明白了,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楼主:
翻翻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