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客户一台设备, 用的是台达ASDA-A2R-0721-L 伺服与ECMA-CA0807RS马达(绝对型),  旧的伺服损坏了,换了一台新的同型号伺服,上电后报AL004,伺服与马达型号匹配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参数设置过就吗?

网友B:
我建议楼主检视驱动器上 CN2 与位置检出器接头,拆开看看是否有线脱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用ASDA_SOFT软件导入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N2的焊线也检查了,没有问题!旧伺服装上去它也不报004啊,新的就不行。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和伺服韧体有关系吗?我发现新旧伺服的韧体版本不同,而且旧伺服P0-00的韧体版本又和它本身标签标注的韧体版本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和伺服韧体有关系吗?我发现新旧伺服的韧体版本不同,而且旧伺服P0-00的韧体版本又和它本身标签标注的韧体版本不同
最好检查一下,建议楼主可以换一个新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试一试。
我曾经遇到过PLC模块版本不一样,也出问题,后来换了一下才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