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9-07-17):
台达触摸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USB,磁盘不存在
根据对话框提示是,怀疑确少系统文件,楼主干嘛来,建议恢复出厂设置,试一试

网友B:
重新送电,不操作一启动就出这个画面?

网友C:
找代理商换新的,哈哈
打开软件你试试重新安装驱动程序,或者更新下韧体,要还不行就找他们换新的。

网友D:
联系下技术支持,今天我一哥们也说他那一个台达的屏不行了,结果是丢失了个系统文件

网友E:
不是你的U盘质量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