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设备上的AD2模块,新的更换上去为什么不能用?难道A/D转换需要软件设置,两台就设备的AD2模块互相更换使用正常.

网友A:
https://www.fa.omron.com.cn/data_pdf/mnu/w455-e1-08_grt1.pdf

要不要软件设置还不清楚,硬件设置是需要的P99

网友B:
DIP撥碼開關是否设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