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主板 一共有两个    一个主板故障 是高电压  500V不稳定 报警显示 过流和高压      正常电压是380V能喷火
                   第二个主板是电压过低   升不上来压 显示器 报警过电流   报警显示电压过低

网友A:
直接淘二手板子,可能效率、效益更高。

网友B:
变压器出问题就不好配,直接买维修主板快,虽然价格贵点,但比单换一个变压器保险多了

网友C:
你这个不是变频器!应该去家电维修网站去寻求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一套有点小贵要好几K

网友D:
确定变压器问题?怎么上来就拆变压器,检测电路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是另外一块板的确定是坏的  现在查找不了这个型号的变压器    板上的PT和VB就是这两个型号的变压器 不知道是个什么鬼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自己定做的,或者故意把丝印抹掉了,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