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FX1N的程序能通过软件转换为FX-3U的程序吗,我的意思是直接在编程软件里面转换一下,而对程序不做任何修改。我以前试过,好像不可以,但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过不行具体是哪里不行

网友B:
在编程软件里直接更改PLC型号,但要注意是否用到一些特殊的软元件。

网友C:
建议楼主先转换,然后再更加编译的错误信息进行修改。
我一般都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D:
有一些特殊软元件需要调整,这一点需要注意

网友E:
软件既然有这个功能,就应该可以,有错误会提示,程序结构应该不用动,具体操作数据要按新PLC人为更换。

网友F:
可以的,直接在程序中选择PLC型号变更一下就行了,然后检查一下软元件编号

网友G:
有些地方还是不一样的;并不是100%的兼容FX1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