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下面是16年去无锡培训学习的时候的课堂笔记
//
伺服编码器线长度要小于10米   实际使用我最长已经用到25米了.还算正常
5V电源在电机侧不得小于4.5V
23与23+的伺服电机不通用
选择伺服电机主要参数
        额定扭矩
1 扭矩              峰值扭矩是额定扭矩的3倍
        峰值扭矩
        额定转速
2 转速
        峰值转速
        额定惯量
3 惯量              负载惯量/额定惯量 要小于10   响应快的话<3~5   响应特快<3
        负载惯量
        降低负载惯量的方法  加减速机
伺服用modbus通讯控制的时候需要将P2-30改成5 不然会烧毁芯片

常用参数
 P2-08  =10  恢复出厂设置  (下使能)
 P4-05  -ENT-JOG-上 下   手动正反转
 P4-00  最近故障    P4-01~04  为最近二~五次故障
 P0-00  版本号主   P5-00   子版本号
 P0-02  监视参数  可选很多  当=14时为进线电压(DC)
 P4-07  输入点监视
 P4-08  输出点监视  输出点为集电极开路
 P3-05  CAN通讯参数
直接看LED灯来判断直流侧是否有电是不可靠的

选择伺服主要包括
1伺服本体
2 伺服电机
3 编码器电缆
4 动力电缆
5 IO端子 VW3M4112
使用外部制动电阻需要修改参数

故障

AL06  有的情况需要降低增益AL003电源电压低,我遇到过这个.这个是自复位的.比较闹心.突然停机了还看不出为什么.
动力电缆的屏蔽很重要
AL3F1(手册上没有的报警号) 位置溢出  是因为没有找原点就进行绝对位置控制
23+还有一个原点有效的信号.可以作为绝对定位的前提.到28没有了,得自己做
软件23CT 计算增益不太好用 频宽从60开始往上调.   惯量比这个是真不好用
ALE24:  编码器磁场
P2-10=101  P2-68=1   上电就使能
P1-00  尽量不要改
P1-08  外部脉冲PT 下   让运动有S型曲线斜坡
P1-45/P1-44  电子齿轮比

23A设置
P3-05  地址
P3-01  波特率
P1-01  B   CAN控制
服务数据对象
6093-2 (P1-45)
6093-1 (P1-44)
电子齿轮比  必须要先建立2 后建立1

LXM32  C 脉冲型   A  CANopen型  M 模块型  S   sercosⅢ 型
45A~100A
D85  C10  是有M S 型伺服控制器  需要配第三方电机驱动器出到了那个等级,电机没有.这脑洞也是没谁了
BSH高分辨率电机     BMH低分辨率电机
只有C型M型 有脉冲输入输出
32伺服与23伺服在加速度的表达是反的

PLC
比较重要的%MW6014  %MW6015  PLC_R 来读取前一次错误这里应该是记错了,实际这两个变量是用功能块读取出来的.而且金工说有用的这两个重要参数,实际应用的时候,感觉有点鸡肋.
HARDWIRE    CPU使用%80以上    温度高   低优先级任务超过20S 10S会报
241/251 带E的可以有webserver登陆   USER

LXM078  return变量不要映射到%MW上   否则就保存不了了

POU封装成库

221 read  write   的busy不好用   是bug

IP:8080/WEBVISU.HTM

241/221远程线<5米

网友A:
都是干活啊,收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培训的时候工程师讲的.那时候才去施耐德代理商那公司.懵懵懂懂的..工程师声音还小..好多没听清.回想起来挺可惜的都

网友B:
比较重要的%MW6014  %MW6015  PLC_R 来读取前一次错误这里应该是记错了,实际这两个变量是用功能块读取出来的.而且金工说有用的这两个重要参数,实际应用的时候,感觉有点鸡肋.

这个PLC_R应该是一个结构体变量,不需要调用功能块也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程序里面是直接move出来的